[笔电] H61老一体机升级遇到怪事

楼主(2022-12-13):
家里2台H61芯片组的一体机,这次升级,正好遇到一些怪事,给大家参考一下。

Hp pavilion 23:   奔腾G640@2.8G(TDP 65W)+4G ddr 3+4G ddr 3 + HDD 500G +23寸 1920*1080 +G610M板载独显+140W 砖头电源(HP和dell通用的7.4*5mm接口)===========》成功升级到i5-3570s (TDP 65W),一切正常,换了SSD之后,跑起来还挺流畅的。 有2个USB 3.0

Dell inspiron 2020:   奔腾G645T@2.5G(TDP 35W)+2G ddr 3 + HDD 500G +20寸 1600*900+G610M板载独显+65W砖头电源(HP和dell通用的7.4*5mm接口),只有USB2.0接口,么有3.0任务管理器--性能里面,看不到 G610板载独立显卡,内存支持低压版本和标压版本混插
===升级方案1========》尝试换了i5-3470T(TDP 35W),接65W电源,没问题任务管理器--性能里面,可以看到 G610板载独立显卡,内存支持低压版本和标压版本混插

===升级方案2========》换上HP的G640(TDP 65W),接65W电源,没问题  但是任务管理器--性能里面,看不到 G610板载独立显卡,内存支持低压版本和标压版本混插

===升级方案3========》退货i5-3470T,换上i5-3475S( TDP 65W ,看中他核显HD4000),接65W电源,没问题  。 任务管理器--性能里面,可以看到 G610板载独立显卡,但是内存 不支持低压版本和标压版本混插还未开机,通电后就直接报警

===内存升级========》单槽直接上8G ddr3 没问题,再插1个 4G,变12G ddr3,挺爽。  买PC3L 12800S的就对了

===折腾========》Dell (换号i5-3475S)接上 HP的 140W电源进行性能测试,结果和接65W电源时相比,性能测试得分几乎一致。。。这个是不是因为主板限制了?求大神解答。

图1:i5-3470T+65W电源测试结果

图2:i5-3475S+65W电源测试结果

图2:i5-3475S+140W电源测试结果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  2个一体机主板,哪个主板供电强一些?
2、
Dell (换号i5-3475S)接上 HP的 140W电源进行性能测试,结果和接65W电源时相比,性能测试得分几乎一致,是为什么呢? 换上电源强一些的话,性能是不是会提升一些。 家里有个120W的HP电源,正好改造一下接口,可以给这个DELL用。

3、3475S 混插内存不识别的问题,倒是很尴尬。。。不理解为啥
4、 最最不理解的是为啥只有插了i5的cpu,性能管理器里面,才能看到 G610独立显卡存在

网友A:
3570s能跑多少分啊,手里有个z77板子,用的g2030,正在考虑换不换CPU呢

网友B:
把娱乐大湿跑分还当回事的怕不是有病...
内存的问题可能是U集成的内存控制器的锅...

网友C:
别的不清楚, 就 “ Dell (换号i5-3475S)接上 HP的 140W电源进行性能测试 ”  可以到 dell BIOS 里面看下识别到的电源瓦数, dell 电源里有识别IC。

网友D:
换个固态盘比你搞一堆CPU快多了(指的是开机和办公打字)

网友E:
一体机不错,还能再战几年。我那个H61一体机,G630换G1610都不开机。

网友F:
你确定HP DELL电源通用?至少我试过笔记本上不通用,虽然能插,但不能正确识别电源功率,有的机器还无法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70s能跑多少分啊,手里有个z77板子,用的g2030,正在考虑换不换CPU呢

刚才用HP那台测试了一下,3570S的,大概比3475S多1W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不清楚, 就 “ Dell (换号i5-3475S)接上 HP的 140W电源进行性能测试 ”  可以到 dell BIOS 里面看下 ...

哦?BIOS里面还有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HP DELL电源通用?至少我试过笔记本上不通用,虽然能插,但不能正确识别电源功率,有的机器还无法开 ...

确定,某宝上你看那种大头的7.4*5.0mm的,基本都是写着2品牌通用的。我自己家里的实测也可以用,至于识别功率多少,我还没找到哪个地方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体机不错,还能再战几年。我那个H61一体机,G630换G1610都不开机。

主板坏了,还是七杀啥问题? 反正H61可以用G640这一代,和2代,3代 i3,i5.。。G1610 好像也太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固态盘比你搞一堆CPU快多了(指的是开机和办公打字)

嗯,一起搞了一起搞了
CPU+内存+SSD一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娱乐大湿跑分还当回事的怕不是有病...
内存的问题可能是U集成的内存控制器的锅...
...

这么说的话,那还是得找个大型软件测试一下实际使用效果了

网友G:
品牌的电脑BIOS都很保守,尤其一体机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品牌的电脑BIOS都很保守,尤其一体机笔记本。

能看出来这2个主板的CPU供电模块吗,HP的已知最高支持65W 的, DELL的就不清楚了,没有说只支持65W,官方说是支持所有3代的。

网友H:
我有一台映泰的H61主板,只能使用奔腾的G系列处理器,不支持英特尔酷睿系列处理器,咱也不知道咋升级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台映泰的H61主板,只能使用奔腾的G系列处理器,不支持英特尔酷睿系列处理器,咱也不知道咋升级BIOS。 ...

去官网找技术支持呀,我都是这么做得

网友I:
bios升级,添加cpu微码,dell机器散热单薄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bios升级,添加cpu微码,dell机器散热单薄了点

已经升级到最新了,能看出这个板的供电瓦数吗? 几箱供电?

网友:
原来品牌机的电源和主板间还有芯片识别,开拓知识面了,谢谢楼上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