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敢不敢去乱磨下钻头?然后淬火?反正都是废钻头。

楼主(2022-12-13):
有几个2.5, 3,  4MM的钻头,根本乱用,,打钢板,高温下,头子秃的连木头都钻不了。。。

是不是磨一下,以后能钻个木头也行啊。

网友A:
听说麻花钻头很难磨的

网友:
角磨机就可以磨得很好,磨钻头的角度我掌握不好,但基本可以做到钻刃两边对称,钻孔也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麻花钻头很难磨的

小时候木匠用钻头都是手工磨的,能用到很短了才废弃,现在是便宜了,不高兴了。当然磨也要技术,否则角度不对就不好打。

楼主:
有一次钻个锰钢铁架子。。。

所谓的高碳钢钻头,简直钻不动。

后来用三角钻就能。

网友:
好钻头不用磨,破钻头也白磨,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
关键是不会磨,还有钻钢等要转速调慢一些才行。

网友:
瞎折腾,费力不讨好。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
磨钻头得有技术才行,角度各手法很重要

网友:
没高温烧过的可以磨,靠自己淬火一般不行

网友B:
磨钻头是个技术活,正常磨损过后的钻头是可以再次修磨的,只是对技术有点要求了。那些说用角磨机来刃磨刀具的,不是不行,应急还是可以的,刃磨刀具要用合适粒度的砂轮和合理的砂轮线速度,不然磨削效果不行的。我的车床手艺差不多都废了,磨车刀、钻头估计也磨不好了。

网友:
某宝有磨钻头的支架,不过个人那几根钻头有没有必要买就看个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磨钻头是个技术活,正常磨损过后的钻头是可以再次修磨的,只是对技术有点要求了。那些说用角磨机来刃磨刀具 ...

很多人就可能感觉烧下就要淬火, 磨下就要磨刀。至今,虽然天天打钻头,一般1.5 2.0 4.0这样的孔, 多少年了,我还没会手工磨, 现在有磨刀机比较非标。

网友:
钻头就是要磨的啊,不然工厂里面那些钻头都是一次性的那得花多少钱啊,再说了,自己用着玩的就无所谓什么角度了,尝试着来,钻着好用了就是磨好了

网友:
磨麻花钻头并不那么神秘,可以随便磨一下,就有效果。
只有钳工考试时才讲究点的磨钻头,因为要求磨出的钻头在5厘米正方形样铁中心下钻必须从对面中心透出~~
至于退火的钻头应该先淬火后,再磨刃口,先磨刃口再淬火刃口又倒钝了。

网友:
看好端面随便磨,打不了铁其他地方随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就可能感觉烧下就要淬火, 磨下就要磨刀。至今,虽然天天打钻头,一般1.5 2.0 4.0这样的孔, 多少 ...

我技校毕业的车刀钻头都不在话下,其实不难的,磨刀和开机床一样要点手感。雕刻机上面用的效倒角刀我都磨过,是拿钨钢棒手动磨出来哦,两刃尽可能对称,不然偏心导致不平衡的震动很厉害的。

楼主:
坏了就坏了,,,,要求不高的

网友:
这个真不会磨,也多学习你们技术

网友:
磨钻头是钳工必备技能,钻头可以磨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