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太阳能热水器装个电磁阀并更改供电为节能模式

楼主(2022-12-13):
我们北方农家院的太阳能热水器都是露天的,冬天为了管路不被冻死,必须在热水器跟前装一个阀门,不用时要关掉并排空管子里的水。我以前用的手拧阀门,每次洗澡都要提前打开,然后洗完再上屋顶关上。那场景可以脑补:冰天雪地,穿着一个裤衩往楼顶关阀门……

今年的冬天,我那个用了N年的手拧阀门终于寿终正寝~漏水了!终于可以堂而皇之的找个理由换个电磁阀了。

这是商家的图片

买了一个四分管24v的,安全点。到手后的样子。

以前我也想过电磁阀,但用过的朋友说不耐用,我也没再研究。现在一研究才知道不耐用的原因——这玩意思说明书介绍不能长期工作,一般最长15分钟就要休息一下散散热。后搜索也有节能模块卖,接近20大元。

也有专用的节能电磁阀,更贵。

先实验一下,这是标准24v时的功耗,近30瓦。怪不得不耐用。

这是5v时的功耗,能保持吸合。

这玩意节能模块无非就是降低吸合后的保持电压来做到既节能又耐用。对于我们搞电子的来说改一下电源还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让它刚上电为24v或20v左右就行,然后马上降低为5v-10v左右就可以。低于5v不能可靠保持了,高于10v又会增加功耗。
这是我配的24v电源主板。

然后改了一下,增加了三个原件。

这是电路图,铅笔画的是后加的原件,也就一充电延时电路。

这样刚启动电源时输出24v然后马上降低,实测6.5v左右。

功耗

至此改装实验完成,运行是否如实验一样正常等装上再试吧,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办法太好了

网友:
方法挺好!小心你的电磁阀冻裂!若水质不好,时间长了桶内水垢会堵塞电磁阀,影响使用!

网友:
这样改会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这 种阀长时间不用会卡死不耐用,建议用电动二通球阀。

网友:
北方的太阳能热水器都不配室内控制器吗?

网友:
改的比较巧

网友:
应该用电机驱动的阀门,力气大,静态不耗电。

网友:
想办法让水循环不就行了吗?

网友:
原来手动阀门加个90度电动开关,也有遥控的。你这个北方太阳能热水器啥样子,冬天还能洗澡不错,我这里冬天热水温度不太行

网友:
电磁阀线圈串联一个电阻,电阻两端并联一个电容,直接接24v,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实用,同样方法也适合继电器线圈节能

网友:
节能创意电路挺巧妙,比常规用电热带加热冻住的水管好得多,省时省水节能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牛掰

网友:
有专门的排水控制器,自己做也行,排空阀也要加上呢。

网友:
既然一个阀门就有近30W的功耗,为什么不让水循环起来?搞一个小泵都没这么大功率吧。我也不懂,就是好奇问一下。

网友A:
构思巧妙,改天我也改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构思巧妙,改天我也改一个

得弄个三通放气,改天上图。

网友:
用电动三通球阀更方便,还省了三通通气管。

网友:
阀用错了,有三线两控或两线两控的,开到位就断电,再加电就关,关到位就断电,不需要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