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天能泰博TN-YC288Q户外电源

楼主(2022-12-13):
任性客户拿来的 丢下就走了没说啥故障,我也懵~也不知道怎么用啥故障、先不管了拆了再说,很好拆其中二个隐藏螺丝,里面就是一块天能自家的铅酸电瓶,一块多功能控制板一个逆变器,摸索发现长按按钮二秒开启,能开灯能USB供电高压部分没反应,逆变器是直接连着12伏供电-经过控制板发送触发信号到逆变器才能正常工作,触发部分三根线测试开启控制板Ac按钮信号线电压变化,就是逆变器不工作,短接信号线也不行,查看保险和温控开关都是没问题,修不好

网友A:
288w的电源卖1400啊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8w的电源卖1400啊牛啊

厂家:要恰饭的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8w的电源卖1400啊牛啊

我没查价格 这么贵啊 那我得给换个逆变器加个开关启动

网友B:
逆变器的功率管量一下,有没击穿。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太可惜了,这么好的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变器的功率管量一下,有没击穿。

逆变器分2个部分一部分直接连接12伏 一部分是协议部分触发开关管让逆变器工作,协议部分出故障
这个也没有配件替换

网友:
没想到这款电源卖的很贵,能赶上一些锂电版本价格。

网友:
挺不错的电源,楼主一定能修好。

网友C:
铅酸电池就算了吧

网友:
查了一下,价格太高了

网友:
这款电源卖的很贵

楼主:
最近难得有机会修理这么多这玩意

网友:
贵的东西也能收得起价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就算了吧

这个胶体电池寿命可以

网友(2023-07-17):
泡数码这么多年,回贴看看我还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