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8V电单车充电器想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2-12-13):
原电压48付,想改可调,有大神指点或者教程吗

网友:
最简单就是接个降压模块

网友:
看看是不是3842的主控,要是就简单了,坛子里改可调的精华帖很多,先把精华帖深耕一边,然后就可以动手了

网友:
盒子很漂亮,期待透视版尽快出台

网友:
电源不错,是好材料,期待成品

网友:
这个不懂  绑定了

网友A:
前几天修了个48V锂电充电器 一个反馈色环电阻引脚锈蚀齐根掉了 结果换了一个一样的(以为一样) 结果输出变成62V 后来仔细看色环 原来把第一环看错了 换了同等阻值电阻就恢复54.6V 这个电阻换成可调电阻是否就可以变可调呢?

网友:
论坛搜一下,有很多教程

网友:
看看是啥芯片方案的再说

网友:
论坛有好多,搜索下

网友:
要看版子背面有啥元件,坛里很多改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修了个48V锂电充电器 一个反馈色环电阻引脚锈蚀齐根掉了 结果换了一个一样的(以为一样) 结果输出变 ...

低到一定程度,主控芯片电压就过低不能工作了,所以要改独立供电,有的还有保护什么的,不能往高调

网友:
主要看用的什么芯片,原件面没有,就撤下来看PCB面,肯定有PWM芯片

网友:
改好快发贴

网友:
看是啥芯片方案

网友:
把反馈电阻改成电位器试一下?能调压就可以了,不要追求太大的调压范围。

网友:
这个料比我那三个都足啊。。。快看看是什么方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修了个48V锂电充电器 一个反馈色环电阻引脚锈蚀齐根掉了 结果换了一个一样的(以为一样) 结果输出变 ...

电压太高了输出滤波电容放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