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三款CD4011方案的声光控延时灯座电路简析

楼主(2022-12-13):
家里老人使用着声光控延时灯座(不用那种3~5W声光控延时球泡,主要是为了带亮度高一些的灯泡),陆陆续续接触了新旧几款使用4011集成电路的声光控延时灯座,找了新旧三款4011方案的声光控延时灯座分析总结了一下,方便日后的故障处理和性能改进。第一款是2007年产品,这种旧款声光控延时灯座,不能很好的支持带电路灯具(节能灯、LED灯)。不改装,一般只能正常使用白炽灯。可以在灯具两端并一个CBB电容,形成一个通路,让声光控延时电路工作,支持带电路灯具。第二款和第三款,是2021年产品,这种新款的声光控延时灯座电路有所改动,多加了条供电电路,可以很好的支持带电路灯具(节能灯、LED灯)。新旧三款待机功耗实测均为0W。顺便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旧款4011方案的声光控延时灯座
声光控延时电路和灯具是串接关系,旧款声光控延时灯座,不能很好的支持带电路灯具(节能灯、LED灯)。不改装,一般只能正常使用白炽灯。在灯具两端并一个CBB电容,形成一个通路,让声光控延时电路工作,支持带电路灯具。待机功耗实测0W。

旧款TC4011BP方案的声光控延时灯座,中心顶点是铜质的,外壁是铝质的;这种旧款声光控延时灯座相对还是比较耐用的。

TC4011BP
四路2输入与非门集成电路

MCR100-6
单向可控硅,400V/0.8A

注:解决这种旧款声光控延时灯座不支持带电路灯具方法很简单,在接入的带电路灯具两端并一个CBB电容(0.68—1.0uF,耐压值建议400V以上,安规电容也可以)就可以,这里并了一个0.82uF,耐压值400V的CBB电容。
带电路灯具:灯具内部带有电路,测试灯具输入两端为断路状态。

用飞利浦2.8W球泡灯测试一下待机功耗,通电瞬间功耗0.3W左右,很快降到0W,实测白天待机功耗0W。

飞利浦2.8W球泡灯

待机

点亮,延时25秒左右。

附:旧款4011方案的声光控延时灯座电路图及工作原理故障检修
电路一:

电路图,红色部分是添加的CBB电容,用来支持带电路灯具。
  一、工作原理
  声光控延时开关顾名思义,就是用声音来控制开关的“开启“,若干分钟后延时开关“自动关闭”。因此,整个电路的功能就是将声音信号处理后,变为电子开关的开动作。电路原理图见上图所示。电路中的主要元器件是使用了数字集成电路CD4011,其内部含有4个独立的与非门VD1~VD4,使电路结构简单,工作可靠性高。
  声音信号(脚步声、掌声等)由驻极体话筒BM接收并转换成电信号,经C1耦合到VT的基极进行电压放大,放大的信号送到与非门(VD1)的2脚,R4、R7是VT偏置电阻,C2是电源滤波电容。
  为了使声光控开关在白天开关断开,即灯不亮,由光敏电阻RG等元件组成光控电路,R5和RG组成串联分压电路,夜晚环境无光时,光敏电阻的阻值很大,RG两端的电压高,即为高电平时间T=2πR8xC3,改变R8或C3的值,可改变延时时间,满足不同目的。VD3和VD4构成两级整形电路,将方波信号进行整形。当C3充电到一定电平时,信号经与非门VD3、VD4后输出为高电平,使单向可控硅导通,电子开关闭合;C3充满电后只向R8放电,当放电到一定电平时,经与非门VD3、VD4输出为低电平,使单向可控硅截止,电子开关断开,完成一次完整的电子开关由开到关的过程。
  二极管VD1~VD4将交流220v进行桥式整流,变成脉动直流电,又经R1降压,C2滤波后即为电路的直流电源,为BM、VT、IC等供电。
  二、元器件的选择
  IC选用CMOS数字集成电路CD4011,其里面含有四个独立的与非门电路。Vss是电源的负极,Vdd是电源的正极。可控硅T选用0.8A/400v的单向可控硅100-6型,如负载电流大可选用3A、6A、10A等规格的单向可控硅,单向可控硅的测量方法是:用R×1档,将红表笔接可控硅的负极,黑表笔接正极(如印制板图所示),这时表针无读数,然后用黑表笔触一下控制极K,这时表针有读数,黑表笔马上离开控制极K这时表针仍有读数,注意触控制极时正负表笔是始终连接,说明该可控硅是完好的。驻极体选用的是一般收录机用的小话筒,它的测量方法是:用R×100档将红表笔接外壳的S、黑表笔接D,这时用口对着驻极体吹气,若表针有摆动说明该驻极体完好,摆动越大灵敏度越高;光敏电阻选用的是625A型,有光照射时电阻为20K以下,无光时电阻值大于100M,说明该元件是完好的。二极管采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1N4001~1N4007。总之,元件的选择可灵活掌握,参数可在一定范围内选用。其它元件按原理图所示的标注即可。
  三、安装制作
  准备好全套元件后,用万用表粗略地(因出厂前已测量过)测量一下各元件的质量,做到心中有数。焊接时注意先焊接无极性的阻容元件,电阻采用卧装,电容采用直立装,紧贴电路板,焊接有极性的元件如电解电容、话筒、整流二极管、三极管、单向可控硅等元件时千万不要装反,注意极性的正确,否则电路不能正常工作甚至烧毁元器件。印刷电路图如图5所示。
  四、调试
  调试前,先将焊好的电路板对照印刷电路图认真核对一遍,不要有错焊、漏焊、短路、元件相碰等现象发生。通电后,人体不允许接触电路板的任一部分,防止触电,注意安全。如用万用表检测时,只用将万用表两表笔接触电路板相应处即可。
  本电路调试时请先将光敏电阻的光挡住,将A、B分别接在电灯的开关位上,用手轻拍驻极体,这时灯应亮,若用光照射光敏电阻,再用手重拍驻极体,这时灯不亮,说明光敏电阻完好,这时即告本套件制作成功。若不成功请仔细检查有无虚假错焊和拖锡短路现象。
  五、故障检测及检修
  调试中可能会出现以下故障。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检修。
  (1)晚上声音小时白炽灯EL不亮,当声音很大时灯才亮。这是声音信号输入电路灵敏度降低所致。其原因可能是话筒MIC灵敏度降低、电容C1容量减小、三极管T1、电阻R2、R3等元件参数改变等等。检修时,可适当减小电阻R1的阻值以提高MIC的灵敏度。增大电阻R2和减小电阻R3的阻值,以降低三极管T1的静态工作点。也可用一个等值电容与C1并联,观察效果是否改变等方法,提高声音输入电路的灵敏度。
  (2)晚上白炽灯EL经常误触发而发光。这一般是声音信号输入电路灵敏度太高所致。检修时对该部分电路的元件与上述(1)进行相反调整。
  (3)白天有声音时白炽灯EL便亮。这是光信号输入电路的故障。检修时,检查光敏电阻Rg是否接收光线不足,可采用清除光敏电阻RG处灰尘,检查光敏电阻RG的位置是否正确,光敏电阻RG是否开路,适当增大电阻R4的阻值,降低与非门1的1端输入电平等办法加以解决。
  (4)晚上有声音时白炽灯EL也不亮。其原因是声音信号输入电路在有声音时不能输出高电平,光信号输入电路输出低电平,集成电路IC1损坏等造成的。检修时,在有声音信号时测量与非门1的2端是否为高电平,在无光时测量与非门1的1端是否为高电平。若不是高电平说明故障在相应的输入电路,若是高电平应检查集成电路IC1的逻辑关系是否正确。
  (5)白天和晚上白炽灯EL均长亮。其原因一般是双向可控硅T2被击穿。检修时,断电后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T2两个阳极之间的电阻,若在1KΩ以下,则说明双向可控硅T2已经被击穿,应更换。
  (6)白炽灯EL点亮的延时时间不合适。若灯亮的延时时间缩短了,有可能是电容C3漏电或者是容量减小所致,可用一只相同的电容尝试。若嫌延时时间不够,可适当增大电阻R8的阻值,或者增大电容C3的容量。反之,减小电阻R8的阻值或者电容C3的容量即可。

电路二:

电路图,红色部分是添加的CBB电容,用来支持带电路灯具。
(一)工作原理
电路中的主要元器件是使用了数字集成电路TC4011BP,其内部含有4个独立的与非门VD1~VD4,使电路结构简单,工作可靠性高。顾名思义,声光控延时开关就是用声音来控制开关的“开启“,若干分钟后延时开关“自动关闭”。因此,整个电路的功能就是将声音信号处理后,变为电子开关的开动作。市电220V经VD1~VD4整流为脉动直流,加在单向可控硅VS两端,经R1降压,C1滤波,VD6稳压成7.5V直流电压为TC4011BP供电。光敏电阻RH,在白天光线较强时阻值小(约为1.2K),暗室电阻可达4M以上。所以在白天时,由于RH阻值很小,无沦有无声波,IC③脚都为高电平,IC11脚输出为低电平,单向可控硅截止,EL灯不亮。当光线较暗时,光敏电阻的阻值达100K以上,此时若有说话或脚步声,IC③脚输出低电平,IC④脚输出高电平,通过二极管给C3充电到6.8V以上,IC11脚输出为高电平,可控硅导通,灯点亮。当声波消失后,IC④脚高电平随着消失,IC⑧、⑨脚的高电位由C3上充的电压来维持。同时C3上的电压通过R6放电,当C3上的电压放到0.3V以下时,IC11脚翻转,可控硅关断,灯熄灭。通过改变R6、C3可调整亮灯延时时间。
(二)故障检修
1.灯常亮不灭。
首先测IC11脚看是再钉高电平,若无高电平,则是单向可控硅击穿,若有高电平,一般是R6开路所致。
2.白天有声音时,灯亮。
一般是光敏电阻RH开路所致,光敏电阻RH用的625A/5539。
3.灯不亮。
测VD6两端是否有7.5V电压,若无可能是EL灯丝断或R1开路;若VD6两端有电压,可能是RH短路,D5开路,R7开路、V1或IC损坏。常见是整流全桥有一只二极管击穿所致。IC损坏可用CD4011、HEF4011等直接代换。

此款声控灯座电路有些精简,针对实物做了一下标识。

附件:

相关链接:
拆修TC4011BP方案的声光控延时灯座附相关资料

楼主:
二、新款4011方案的声光控延时灯座
新款的声光控延时灯座电路有所改动,多加了条供电电路,可以很好的支持带电路灯具(节能灯、LED灯)。待机功耗实测0W。
(一)CD4011BM+2P4M方案

新款CD4011BM+2P4M方案的声光控延时灯座,中心顶点是铜质的,外壁是铝质的;这款声光控延时灯座应该是2021年的。

CD4011BM
四路2输入与非门集成电路

2P4M
单向可控硅,TO-252-4R封装,600V/2A

L6
2SC1623NPN三极管,SOT-23封装,50V100mA

点亮后,延时32秒左右。

用飞利浦2.8W球泡灯测试一下待机功耗,通电瞬间功耗0.3W左右,很快降到0W,实测白天待机功耗0W。

待机

点亮

根据实物画的电路图,和旧款工作原理大致相同,不作详细介绍了。

附件:

楼主:
(二)CD4011BP+MCR100-6方案

新款CD4011BP+MCR100-6方案的声光控延时灯座,中心顶点是铜质的,外壁是铝质的。

MCR100-6
单向可控硅,400V/0.8A

CD4011BP
四路2输入与非门集成电路

点亮后,延时35秒左右。待机功耗实测0W。

附件:

网友:
讲解详细,实用的文章!

网友:
太长了,收藏了明天看

网友:
现在大部分被更加节能的充电感应小夜灯代替了

网友:
这个非常厉害  太详细了  值得学习  辛苦了

网友:
一看就有年代感了

网友:
前几年也买了个需要自己焊的延时灯电路,前预摆和到最后焊接,检查了3次都发现电阻数值有放错。幸好最后一次成功点亮和延时。

网友:
讲解真详细,零件作用分析的详细,学习了

网友:
原来电容还有这样的作用

网友:
非常详细,  值得学习.  辛苦了!

网友:
古老的方案,设计巧妙,充分利用了cmos门高阻低功耗廉价的特点。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收藏了明天看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全面!学习!

网友:
现在少了都变成触摸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