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M2固态硬盘电脑读不了

楼主(2022-12-14):
在网盘上传资料的时候断电了,重新开机了还可以用就继续上传,传到一半的时候显示硬盘被移除了,重新插入电脑就显示不了盘符,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教大神支一下招

网友:
不稳定的设备存储不安全,还是换掉好,芯片可以自己开卡再玩。

网友:
怕是主控坏了

网友:
不行就走售后

网友A:
看样子还在保,找售后换新的

网友:
断电伤固态,估计固件掉了,重新量产吧

网友:
bios里面有没有找到,如果有找到,估计开卡就可以了,我的影驰也是这样重新开卡才好的,开卡要用好的转接卡才行

网友:
如果已经出保重新量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还在保,找售后换新的

在日本亚马逊买的,打了电话问了海外保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