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配置如何让显示器显示4K分辨率

楼主(2022-12-14):
这配置如何让显示器显示4K分辨率

主鸡+4K显示器

主机 A8 5600K  集成显卡  16G内存  240G固态  27寸 LGUL550 4K显示器————————————————————————————
2022年12月14日

XP 32系统 可以的

网友:
集成显卡不支持的话只好换个显卡:)

网友:
这集成显卡不能能支持标准4K吧,非标分辨率显示器不支持。

网友:
看显卡的支持

网友A:
显卡、HDMI接口、HDMI线、显示器都要支持4K才能显示4K

网友:
这个支持的吧!有的要换信号线。

网友:
集显就不要设置4K分辨率了,吃内存的,设置个1080P或2K用用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HDMI接口、HDMI线、显示器都要支持4K才能显示4K

HDMI接口、HDMI线   这两项也要支持吗?我电视是4K的,用本子连接就打不开4K,一直就是1080的分辨率

网友:
这要看主板是什么视频接口了 比如HDMI 有的支持2K 有的支持4K 具体你要查主板参数 要是主板不支持 要不换主板要不加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DMI接口、HDMI线   这两项也要支持吗?我电视是4K的,用本子连接就打不开4K,一直就是1080的分辨率 ...

你这个很可能是笔记本本身就不支持4K输出

网友:
主板 显示输出接口+ 信号线
https://www.amd.com/zh-hans/product/5466

https://www.amd.com/en/support/apu/amd-series-processors/amd-a8-series-apu-for-desktops/a8-5500-radeon-hd-7560d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很可能是笔记本本身就不支持4K输出

也有可能,本子的显示器是1080的分辨率的

网友:
A8 5600K  的核显是  HD7560D
2K还勉强

网友:
4K分辨率3840X2160这个主机显卡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DMI接口、HDMI线   这两项也要支持吗?我电视是4K的,用本子连接就打不开4K,一直就是1080的分辨率 ...

是的,双方的显示芯片、接口、连接线、驱动都要支持,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
办公看电影可以了

网友:
主板如果没有dp接口的话,就不要考虑4k了

网友:
A8 5600K,核显HD7560相当于比GT240略高,比较古老,应该只能支持2K分辨率,上不了4K。

外加个显卡吧;我最近就在玩显卡,风生水起。

楼主:
win 2012  win10 都不支持 线是HDMI 显示器自带的

网友:
换主机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