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台微机综合保护器“黑屏”大家帮忙给看一下。

楼主(2022-12-14):
小白,还是想自己修一下,因为这个机器已经停产,还有施耐德的客服太难联系了,联系了没碰上对口的也解决不了,还是请教民间的大神们吧,这种情况是不是算背光不亮?屏幕周全是亮的,但是该显示文字的地方全部是黑色点点。
正常类似是这样

这里小弟给各位鞠躬了

网友:
这个算黑屏,,背光亮不亮木有看出来

网友A:
这就是没启动吧,看起来像是逻辑电路不正常,先查查各项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没启动吧,看起来像是逻辑电路不正常,先查查各项供电吧

实际设备各项功能运转正常,就是屏幕不行

网友B:
趁它不注意到背面或侧面打开手电照一下试试?能看到字符就是背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趁它不注意到背面或侧面打开手电照一下试试?能看到字符就是背光的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
看似程序问题 楼下大神们看看吧

网友:
单片机没有工作,看看单片机的供电,复位电路和时钟。

楼主:
同型号正常的屏幕板更换后故障依旧,没有时间,晚上如果有时间加班拆开看一下。

网友:
屏幕驱动有问题

网友(2023-01-17):
正常工作无显示的话估计屏幕驱动坏了?检查一下排线有无老化,屏幕测试没问题的话就是单片机固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