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怎样使用快传

楼主(2022-12-14):
想把以前使用的手机相册图片转移到现在的手机上,请问怎样才能完成,感谢了。

网友:
可以用茄子快传和茄子换机,再不行试试电脑客户端备份还原。

网友A:
一键换机,一比一复制

网友:
一比一复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键换机,一比一复制

一键换机能挑选复制内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键换机能挑选复制内容不?

一键换机要收费

网友C:
用电脑中转不行吗?或者用u盘转。

网友:
我觉得先转到电脑上再转过去更靠谱,毕竟还另外多个备份...

网友:
用这个软件去https://appgallery.cloud.huawei.com/appdl/C10099757进行下载

网友:
用TF卡拷贝最快

网友:
备份到电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脑中转不行吗?或者用u盘转。

旧手机为华为,在电脑上安装华为手机助手,把华为手机相册图片复制到电脑里了,但安装个小米手机助手无法连接这个手机。

网友:
图片不是可以使用网盘的自动备份,然后在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旧手机为华为,在电脑上安装华为手机助手,把华为手机相册图片复制到电脑里了,但安装个小米手机助手无法 ...

现在的手机是小米的?照片不多,也可以两个手机蓝牙互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手机是小米的?照片不多,也可以两个手机蓝牙互传。

小米,试了下蓝牙太慢,把原手机图片存入电脑先放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键换机能挑选复制内容不?

vivo自带的好像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米,试了下蓝牙太慢,把原手机图片存入电脑先放着吧。

照片已经在电脑就好。可以在电脑登录小米网盘,照片上传小米网盘,手机登录后下载到手机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已经在电脑就好。可以在电脑登录小米网盘,照片上传小米网盘,手机登录后下载到手机就好。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用华为手机的软件可以一键换机,但速度就看文件大小。

网友:
手机自带换机助手,就是不知道不同牌子的手机能不能使用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