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个公牛转接插座GNV-U9B122——炸了一片

楼主(2022-12-14):
公牛转接插座GNV-U9B122,故障是上电没反应

2个2+3插口,2个USB口,输出5V 2.4A

打开上盖就看到电容爆了,穿着衣服也不管用嘛

正面主要部件,5V继电器

两颗输出电容 6.3V 560uf  680uf

反面主要是芯片

主控芯片采用SDH8595AS,内置高压MOS管原边控制开关电源芯片

应用电路图

SD8512C,内置N型功率MOSFET同步整流控制IC

RU3020H N沟道MOS场效应管12A 30V

UC2634  USB充电智能识别及自动转换芯片

这颗IC被打磨了

接下来就是维修过程了,前级输入几乎全挂了400V 10uf电容,2A保险,ABS10整流桥,万幸没有伤到主控等其他元件

更换后打胶固定,完美修复

网友A:
公牛为什么会挂?输入电压380?

网友:
咋会挂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牛为什么会挂?输入电压380?

有可能吧,打包淘来的,看都是烧毁的,应该是串高电压了

网友:
壮观的电容。

网友:
主芯片没坏,值得修。

网友B:
应该是电网浪涌打挂的吧 还是说棒子的电容确实不行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轻松修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网浪涌打挂的吧 还是说棒子的电容确实不行

看了半天没找到哪个电容是韩国牌子的。

网友:
按理说品牌插座炸的可能性比较小,是不是降低成本用的垃圾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没找到哪个电容是韩国牌子的。

SAMXON 万裕三信当成三星了?

网友D:
应该是插座插了大公率电器了

网友:
按说买这种的,基本没几个家里有380V的,炸的原因不理解

网友:
应该分析一下产生的原因,这样有利于生产厂家和维修人员避免重蹈覆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插座插了大公率电器了

应该不是大功率造成的

网友:
常电,容易坏

网友:
换容量高一点的啊

网友:
万幸是主控芯片没有坏

网友:
继电器是起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