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个炸了的米家智能插座2蓝牙网关版ZNCZ07CM——炸炸炸

楼主(2022-12-14):
米家智能插座2蓝牙网关版,型号ZNCZ07CM,故障是通电没反应网上拆机图挺多了,就直接上维修吧
外观看起来挺正常的,谁晓得内里炸的天花乱坠

一眼看上去,主电容炸出翔了

再一检测,5.1R的保险电阻,二极管,两颗400V 10uf电容,电感一串全挂,应该是进高电压了,连电感都炸了,也是少见

好在芯片、以及后面控制电路没问题,完美修复

网友:
好奇为什么炸了,进水了还是小区零线断了进了380V电了?

网友A:
估计是高压蹿进去了,电容耐压不够,短路烧坏保险,保护了后面的芯片

网友:
应该是电容击穿了,造成短路

网友B:
400V耐压的电容就长寿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V耐压的电容就长寿不了吧!

你讲得对,说说原因。

网友:
为什么网上有这么多炸的信息,我连一个充电头都没用坏过,现在多数只能吃灰。

网友:
这板子炸的有些厉害。

网友:
是热的爆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高压蹿进去了,电容耐压不够,短路烧坏保险,保护了后面的芯片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应该是高压击穿

网友C:
也有一个,无负载,显示100W负载,把软件卸载重装恢复,统计也有BUG,时间和功率对不上

网友D:
是不是使用的保险电阻质量太好了

以前坛里买的两个,美标插口,只用了一个,目前还好,小功率负载,没有计量功能

网友E:
壳子是砸开的?小米的东西还是挺超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一个,无负载,显示100W负载,把软件卸载重装恢复,统计也有BUG,时间和功率对不上 ...

是不是固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使用的保险电阻质量太好了

以前坛里买的两个,美标插口,只用了一个,目前还好,小功率负载

保险电阻也挂了啊   压敏电阻质量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壳子是砸开的?小米的东西还是挺超值的。

是的,边砸边翘

网友:
确实惨烈,炸了一连串,好在芯片没事

网友:
这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