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特尖表笔

楼主(2022-12-14):
   这副表笔用了8    9年了,笔杆尾部的线断了好几次了,最近又断了,重新焊接后在外面套上热缩管。前几天买了几根特尖探针,虽然细但硬度很好,把原来焊接的银焊条头拆下来换成特尖探针
      这是原来的表笔,两只表笔搭在一起的阻值

用夹子夹住的阻值

拆下表笔里的金属杆,是黄铜材质,一体结构

探针和原来的对比一下

特尖探针直径是1.37mm,没有一样大的钻头,用1.5mm的钻头钻孔,探针放进去很松,焊锡固定,尽量使探针在中间位置

把安全环切掉,单手好操作

焊好探针,两只表笔搭在一起的阻值

用夹子夹住的阻值

探针前端是可以伸缩的,如果把伸缩活动的位置用焊锡焊上阻值可能会再小一点
   特尖探针和买的不锈钢特尖表笔头对比

套一段热缩管

网友A:
我用缝衣服的针做的  非常棒  呵呵

网友:
特尖也不好,容易伤手伤脚伤腿……

网友B:
过来人给你说下缺点吧
1、容易断,不是一般的容易断
2、弹簧没力,怼不破三防漆,旧板子的氧化层都难怼破,还是得划

网友:
现在贴片元件越做越小,特细特尖表笔还是有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缝衣服的针做的  非常棒  呵呵

我用缝纫机针硬度很好

楼主:
把伸缩部位焊上焊锡固定,感觉顺手多了,还是不伸缩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来人给你说下缺点吧
1、容易断,不是一般的容易断
2、弹簧没力,怼不破三防漆,旧板子的氧化层都难怼破, ...

特意找了块三防漆厚的板试了一下,一点难度都没有

网友:
尖的很多时候好用 就是不大安全。

网友:
以前的再磨磨就挺好

网友:
谁车个钛合金的玩玩?最好 一人送一对

网友:
挺羡慕的特尖表笔。

网友:
手艺不 错,改的表笔实用又美观

网友:
楼主手艺一流做得很漂亮,就是热缩管不太结实老爱破皮。

网友:
原来想搞人,但一想一的没用上十会,不搞了。

网友C:
问问打孔是怎么打的,怎么保证不打歪,不打偏

网友:
这种表笔戳一下也挺疼的

网友:
不用时找个帽帽套上,免得扎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问打孔是怎么打的,怎么保证不打歪,不打偏

我是用一个钻夹头夹住,用台钻打的

网友:
细了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