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图就明白了,把电动车充电器改成低成本冷焊机

楼主(2022-12-14):
(图片)

网友:
看别人做的很复杂: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Y41137KK/

网友:
原理是,高压引弧,降低工件气隙电阻,低压大电流通过气隙放电,烧成高温熔池……看到有用电蚊拍高压再升压后引弧的

网友:
       过年时候还可以稍改下做电子鞭炮

网友A:
我还真看不明白,电动车原理图我倒是看明白,外围元件都认识,但是原理看不懂。什么是冷焊机?它靠什么来焊接?电路的工作步骤是怎样的?我相信论坛内除了几个搞过电焊机的坛友外,还真没几个人都精通焊机的?当然变压器的电焊机我也会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看不明白,电动车原理图我倒是看明白,外围元件都认识,但是原理看不懂。什么是冷焊机?它靠 ...

跟点焊机原理是一样的吧,先用电容储存电然后瞬间大电流短路融化被焊接的地方形成焊点,只不过多了一个高压引弧的步骤

网友:
成功了吗?看一下效果图

网友:
业余制作氩气比较难搞。

网友:
了解了一下65V大电容的成本也不是很低的啊

网友:
大电容多个并联,通过开关选择并联多少个能实现一定范围内的电流调节

网友B:
冷焊是在电火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放电是高频脉冲,lz的图仅利用电容放电,说白了还是点焊,不算是冷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焊是在电火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放电是高频脉冲,lz的图仅利用电容放电,说白了还是点焊,不算是冷焊。 ...

也是冷焊啊,又不是热焊,点焊和连续焊取决于持续电流能力,业余这个真能熔接哪怕一个点也很好了

网友:
还是搞不懂,有成功的吗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电流控制,也没有电压控制,那怎么控制关键的冷焊电流的,高级的是电流可调式的,简易的是储能电容的电压控制来调节电流的,这个电路都没有

网友B:
冷焊机的功率级电路

网友C:
请问做一个成本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焊机的功率级电路

大电容到货,18万UF5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做一个成本大概多少?

不超过2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电容到货,18万UF50V

电容真大,在某宝买的吗?价格多少?测量过容量吗?某宝的货有很多子母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