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每年都要坏?螺杆机中央空调水冷冷水机组控制板

楼主(2022-12-14):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控制板不知道怎么了,每年必须坏一个,NTC传感器借口损坏(67)触摸屏上显示传感器短路(检测NTC传感器10K欧正常),

网友:
这是给你增加收入

网友:
厂家有长期生存空间啊?

网友A:
一个自制plc,可以试试修修,看模拟量外围电路设备不是有坏的地方,一般是三菱FX系列或者是西门子s7200系列

网友B:
软件里有定时器.累计时间到触发告警.

网友:
不坏难道是一锤子买卖

网友C:
厂家的计划性报废

网友D:
那就是有通病,很多厂家故意留通病的,就像我帖子,合广照明,几个电源故障啊,模块故障啊啥的,就是通病,去除了通病就好了,也许是你程序算的时间到了, 然后故意坏,或者接口后面的,瓷片电容短路,瓷片电容非常容易短路的。或者,看线路印刷,那个16角芯片可能坏,搞不好就是那个芯片内部慢慢坏,哪怕没什么发热,定期就一定会坏

网友:
什么厂家的,

网友:
设计缺陷或者某些电子元件不合格。

网友:
国货当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的计划性报废

应该是,每次坏的地方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自制plc,可以试试修修,看模拟量外围电路设备不是有坏的地方,一般是三菱FX系列或者是西门子s7200系列 ...

外围电路正常,每次来修只换板,拷贝参数,然后,没有然后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里有定时器.累计时间到触发告警.

应该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有通病,很多厂家故意留通病的,就像我帖子,合广照明,几个电源故障啊,模块故障啊啥的,就是通病, ...

很可能UL2003

网友:
这是厂家设计好的,细水长流

网友:
就像我家的两台TCL电视.5年过后就相继挂了,我一直怀疑厂家搞的鬼,自己弄不了,报修又不便宜,看着就心烦,扔了舍不得。

网友:
慢慢地薅羊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