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吸顶灯“光太亮”怎么改暗些?

楼主(2022-12-14):
如题问题。。

网友A:
驱动的小盒子拆开,拍8张高清大图上来,最好每个元件都能看清型号。

基本就解决了。

网友:
还有嫌太亮的,你可以重新买一体灯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的小盒子拆开,拍8张高清大图上来,最好每个元件都能看清型号。

基本就解决了。 ...

回完就发现上当了,这种明显是伪装的水贴,一看就是刚注册的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完就发现上当了,这种明显是伪装的水贴,一看就是刚注册的号。

回帖也不吃什么亏。

倒是他自己水臭了,最后就没人鸟了。

靠水贴想分数转正也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帖也不吃什么亏。

倒是他自己水臭了,最后就没人鸟了。

大佬~通透~

网友:
如果不是水贴的话,他应该用自己照的照片  不应该用网图

网友:
小白就把灯板拆了,买个小功率12W灯板装上就行了。。。

有基础的可以改限流电阻调小电流。。。

需要花样多的,自己去PDD遥控调光调色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帖也不吃什么亏。

倒是他自己水臭了,最后就没人鸟了。

想转正的还是很容易的,只要每天做任务,回复数码值得买的帖子,没几天就转正了。

网友:
变暗是可以加一层半透明的牛皮纸到灯罩内

网友:
灯罩上再贴一层膜

网友:
直接买个无极调光的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找里面最小的电阻,改大一点点

网友:
加大电流检测的电阻

网友:
LED吸顶灯蒙上硫酸纸,一层嫌亮蒙二层,......直到自己满意!

网友C:
驱动板上有限流电阻,改大一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上有限流电阻,改大一些就好了

能不能具体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帖也不吃什么亏。

倒是他自己水臭了,最后就没人鸟了。

发个求助帖子,居然遇见3楼“这种人”真的林子大的什么鬼都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下呢?

你不拆不上图,人家怎么具体?

网友(2023-03-13):
把恒流驱动器的电流取样电阻加大一点,可减少流过led的电流,led的亮度会降低,同时发热也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