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一支小飞侠3D打印笔

楼主(2022-12-14):
捡一个小东西,网上一搜,原来是小孩的玩具——3D打印笔。

今天的主角——小飞侠3D打印笔。

借鉴网上的图片。

按键功能。

产品参数。

这是后面,4只螺丝。

尾部,5V充电口和热熔丝进口。

一拧,拆下头部(喷口,可换圆的还是扁的)。

拆掉后面的4只螺丝,即可打开。

继续拆。

再拆。

电池已鼓。可以看到有两个电池插口,可以在黑色泡沫棉的位置再放一块电池。
叫3D打印笔有点牵强,叫彩色热熔胶枪更恰当,应该是靠手动堆积出立体画或物体,没啥用,但还挺贵。
谢谢围观!

网友A:
随随便便就把别人整怀孕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随便便就把别人整怀孕了啊……

这事肯定是撸主干的...

网友:
应该换硬壳锂电池好点,3D打印机导轨部分也很重要,打印笔实际上是热熔胶工具,手画能难弄美观。

网友:
在里面藏得那么好怎么会怀孕了呢?

网友:
看这个肚子应该月份挺大了。

网友:
上午有个拆这个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1082-1-1.html

网友:
就是一个玩具而已,一个没有软件支撑的工具

网友:
锂电池没保护板不怀孕才怪!

网友:
叫塑料丝热熔笔吧,叫“打印笔”怕是也”打“不出个鸟.....

网友:
有电机加送丝齿轮
曾经买过一个,还没用一会,送丝齿轮就打滑,退了。

网友:
和热熔枪差不多

网友:
比热熔胶 枪还多个功能,可以电动送胶棒 。

网友B:
这玩意还热熔胶差不多,还什么3D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还热熔胶差不多,还什么3D打印

人工智能3D打印

网友:
这个打印笔应该怎么用

网友:
现在的玩具挺高级的。

网友:
可以改成USB外置供电

网友:
小孩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