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回见这个,请教大神这是个什么元器件

楼主(2022-12-14):
头一回见这个,板子上也没写是什么。

网友:
第二张白色的感觉像保险

网友:
有些高频的元件就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
好像是一些高压元件,是类似产生负离子的装置吗?

网友:
看这个封装,大概是高压元件之类的吧

网友(2023-01-18):
金色丽是二报管吗?

网友:
专用器件,厂家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