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雅迪DT8仪表 BAT、GG、K线、SGQ这些,电路板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2-12-14):
BAT、GG、K线、SGQ这些,电路板代表什么意思?大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只知道几个bat电池正极,gnd负极,acc电门锁,r和l应该是转向灯的

网友:
都给你标注的很清楚了

网友:
雅迪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来学习相关资料

网友:
上面接口上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