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德力西裸机改牧田电池座后的试用

楼主(2022-12-14):
在某鱼买了台德力西的无刷往复锯,关注加鱼币减的只需要八十元。随既拍下等待收货,先说一说原本用的雷力迅四十来块钱的有刷往复锯吧,十二伏的电压,拿到手不得不改20v的牧田口。结果没怎么用,电机冒烟了,原来的电机是550电机。可能电压低不适合。随既买了555的带滚珠轴承的电机,结果用着用着也发热加冒烟坏掉了。之后闲置了很久。一直在心里有个用无刷电机替代其有刷电机的想法,里奇万用宝上的无刷电机轴和555电机一样,可是一个电机加运费就将近五十,再加上无刷主控,开关等等。一百开外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买这台往复锯的打算。之前在拆机板块已经发了其拆机的帖子,在这就不重复发了。我家山上有一片石榴园,周边有杜梨树,杜梨树是嫁接梨树的最好的砧木。经常要用到小一点的锯来锯杜梨树树干。马刀锯没有链锯那么高效,仅仅比手工快一点,最主要的是省力。电动链锯过于费电,效率快的同时,续航成了问题,所以只有马刀锯最适合,今天锯了一棵杜梨树的树干,大约五到六厘米的直径,用手机计数器计得28秒。续航上。五串两并索尼电芯。从一点左右上山,到三点左右发帖。一直动力很足,电机发热不严重,外壳稍有温度。至于改牧田口,全是因为我做的电池都是牧田接口的。这个往复锯改牧田口很容易,就两个脚。一正一负。不清楚的,可以去看我的拆机贴,能看到内部正负的方位。锯条是通用往复锯接口。杜梨树的木质致密。不像梧桐等等的很软。该回家了,外面有点冷。

网友A:
我现在也是牧田口了,

网友:
上半年把电动工具都改成了牧田口,使用感觉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是牧田口了,

主要配件便宜

网友B:
跟风买了一个便宜的,发现用不上。

网友:
有牧田电池,没有牧田工具。踅摸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风买了一个便宜的,发现用不上。

买金属锯条,有点用处,

网友:
我手头的一大堆各式电动工具电池也基本都统一成12VB款和21V牧田款了,而且牧田接口电池还做了4串(16.8V)和3串(12.6V)的低电压款。感觉有些场景适当降压使用还是有一定必要的,当然也只有有刷电机的工具才能适用,无刷电机如果减去一串电池基本就低压保护不能开机了。相似的道理,某些功率较大需要较大扭力的工具(如万用宝、马刀锯等),适当提升电压(比如3串锂电池的改用4串)也有助于提高效率。不过像楼主尝试的用5串电池代替3串的,还是要慎重一些,压差太大长时间使用的话不仅会加速碳刷磨损、导致发热严重,烧掉电机也是很可能的。

网友C:
已经涨价了,现在要99元了,这个电池接口完全不需要改,直接买个转接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涨价了,现在要99元了,这个电池接口完全不需要改,直接买个转接座就行。 ...

关注卖家然后再用闲鱼币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