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OPPLE MT-HY03T-222台灯

楼主(2022-12-14):
这是一个OPPLE台灯,型号MT-HY03T-222,脖子断了。拆一下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这个位置,塑料轴断了。强度不够,容易断裂,很难修复。只能拆件看看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东西。

配一个12V1.25A的电源,DC插头直径4.1mm。三个触摸按键:模式切换、定时休息、延时关灯。一个编码器控制开关和亮度。

额定功率14.5W。

灯座底部能看到3颗螺丝。防滑垫下面还藏有6颗螺丝。防滑垫比较软,可以用手摸到螺丝的位置。也可以用一个小磁铁,螺丝能吸住小磁铁,这样不撕开整个防滑垫就可以卸下螺丝。

取下螺丝,剩下的都是卡扣。打开底座,里面有很大的一块配重,三块小电路板。

电源插座处的电路板上有一小块导电橡胶,粘在底座上一块铝板上,帮助散热。

按键处的电路板被粘在了壳子上,就不拆了。芯片全部被打磨。SOP16的应该是个单片机,SOP8的应该是个触摸芯片。触摸电极应该就在线路板的背面,手指隔着底座外壳可以触摸。触摸电极处还有三颗LED指示灯。

下方的小电路板就是一个编码器控制开关和亮度。

电源电路板上有两颗芯片。一颗78L05给按键板供电。一颗OC5205是恒流驱动。220功率电感下方有导电橡胶,贴在底座的铝板上,加强散热。两颗磁环共模电感不知起什么作用,串接在LED灯板上,难道这个就是不频闪护眼的秘密吗?电路板上其它部分都很普通。

灯罩部分,先要撬开这个LOGO圆板,卡扣结构,露处两颗螺丝。取下螺丝,就可以撬开灯罩了,卡扣结构。塑料壳有些软,容易撬花。

看到灯板了,很普通的LED灯珠,72颗,正白光。灯板工作电压大约9伏,1.05安。所以灯板应该是3串24并的。

貌似没有什么令人惊喜的东西,主要价值就在设计和外壳上。可是这外壳这么容易就坏了,感觉不太值得。

网友A:
显色居然有95把灯珠拆了焊接到其他台灯上继续发光

网友:
不错的台灯可惜了

网友:
做工不错啊,脖子可以修复的,上AB胶吧。

网友:
塑料轴固定一下,估计还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色居然有95把灯珠拆了焊接到其他台灯上继续发光

不用拆,换根蛇形管就修复了。

网友:
我有个好孩子护眼灯结构类似,也是转轴部位断了,粘了几次不理想,只能扔一边了

网友:
大厂做工就是不错呀,楼主修复一下,继续服役

网友:
底座断了太可惜!

网友:
AB胶 外贴铝皮加强.

网友:
断面垂直钻孔,植入几根铁柱,再AB胶粘牢

网友:
可以内置USB转12伏升压板,配重块改成锂电池和4056充电芯片。

网友:
估计这灯售价不便宜,国货就是喜欢挖坑,坑老百姓啊

网友B:
多年前就是一咬牙给闺女买了个欧司朗,价格虽然小贵,但是快十年了,天天用,没一点毛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就是一咬牙给闺女买了个欧司朗,价格虽然小贵,但是快十年了,天天用,没一点毛病 ...

卤素灯?有图片吗看看…

网友:
是我,就做个金属的修复

网友:
可惜了
用又用不上,弃之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卤素灯?有图片吗看看…

LED的,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网友:
这灯看着就挺好,价格也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