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GLAABIT USB3.0千兆网卡拆解:RTL8153B芯片方案

楼主(2022-12-14):
5代Dell笔记本有线网卡是百兆的,原来换了块5G无线网卡隔间房也能跑满200M宽带,后来升级到300M宽带不知什么原因就不行了,放网关旁边顶多也只能跑到200M,一心想找个USB的网卡,这次终于下手了,结果……让人有点失望,焊工还不如我

10M连接

强制1G也不行

插的是USB3.0插口,就算2.0也应该有100M才对

网友A:
线头焊点处应该打一下胶,很容易短路

网友:
做工有点糙

网友B:
PCB就类似那种一折腾都会掉焊盘的感觉

网友:
10M有点不正常啊

网友:
不行就退货呗!

网友C:
确实够糙的 隔离变压器还是拆机件

网友:
这个过热容易断联

网友:
做工有点粗糙

网友:
跑跑看,稳定不。这做工估计高负载下稳定性有点难。

网友:
检查网线,检查网线

网友:
网线或网口的问题吧

网友:
做工不咋地太次。退了吧

网友:
沒进 speedtest.cn ,
测试一下,
上传下载网速如何,
我也有一个 USB2.0 百兆有线网卡,
RTL8152,网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头焊点处应该打一下胶,很容易短路

坏的,只能10M,有毛用

楼主:
就像临时工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就类似那种一折腾都会掉焊盘的感觉

最差的工艺

楼主:
退货只赔我一半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够糙的 隔离变压器还是拆机件

不是吧,难道是废物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