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剪线的飞利浦音响主机,不开机!该如何下手维修啊!

楼主(2022-12-14):
上次拆的剪线飞利浦音响主机,今天接线机器通电,只显示屏幕上的,不开机啊!按全部按键都不管用!

网友A:
查保险,清理各种插头,看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B:
电源是重点,概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保险,清理各种插头,看是否接触不良

手机竟然没有拍到显示屏的显示!

网友:
手机拍照后去淘宝,百度搜索一下看看,另外根据主控方案到B站或抖音搜索一下。

网友C:
顺着电源一点一点往里查。

网友:
清理按键看看

网友D:
看你发的图片,可以治疗颈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保险,清理各种插头,看是否接触不良

已经更新通电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是重点,概率高。

通电屏幕显示图片已经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着电源一点一点往里查。

通电屏幕显示图片已更新!

网友:
有耐性和经验就慢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发的图片,可以治疗颈椎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图片究竟是怎么回事!即使在手机上显示都是正的,但是只要一上传它就是歪的,苹果手机是不是都是这个尿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图片究竟是怎么回事!即使在手机上显示都是正的,但是只要一上传它就是歪的,苹果手机 ...

你拍照的时候是不是横着屏拍的?

网友:
拍内部电源部分的图片,坛友好对症下药。

网友:
这个系统的很多操作在遥控器上。

网友:
拍个拆机的内部图片看看啊,只有外观高高手才能猜出来哪里的故障

网友:
面板也没几个按键没有遥控器吗

网友:
应该是要先设置时钟,然后才能下一步。你前脸都没拍全,怎么看,应该还有一个设置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图片究竟是怎么回事!即使在手机上显示都是正的,但是只要一上传它就是歪的,苹果手机 ...

我用红米手机拍的照片也遇到这个问题,在电脑上看是正的,上传以后就旋转90度,估计是上传图片的程序有bug了,可以先把图片故意旋转负90度再上传,没准就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