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8h U盘开Bisc3颗粒报Too much bad

楼主(2022-12-14):
首先是根据大佬的文章,顺利完成 2258h+2颗512 东芝颗粒的U盘,然后就是贴了2颗256的东芝颗粒,但怎么都不过
过程是:
1) 2颗 1v23 256G颗粒,上板前上架清空过;bisc3, 4ce,4die。缓存 512m
2) 之前用S0717B顺利开出1T 的东芝U盘,所以还是用这个固件,但配置中没有1V23的配置
3) 复制了1T23的配置,改了id就开 1v23,发现报错,后看大佬文章发现要改ce和die的比值
4) 修改了比值,再开,就一直报Too much bad 错误了。(换Q1107也一样)
有搞过1v23颗粒的帮指点一下吗?

Chk PreTest Fail(31) /0x13,Too Much Bad!,See Log file
ERROR : Find error from DRAM data.  (0x22)

(0x13) : Too Much Bad!

--- Total Bad Block numbers for each channel and ce ---

CH     0      1      2      3
CE0   1213   1172   1230   1174
CE1   1179   1179   1207   1197
CE2   000   000   000   000
CE3   000   000   000   000
CE4   000   000   000   000
CE5   000   000   000   000
CE6   000   000   000   000
CE7   000   000   000   000

网友A:
直接用自带的同id参数开就行啊,自己改了还没改成功

网友:
大概率ddr不行

楼主:
Dram Test pass了,也可能出现以上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自带的同id参数开就行啊,自己改了还没改成功

主要就是默认没有我这个flash的id,th58tft1v23ba8h,所以找最接近的改

网友B:
是不是“土狗”电阻没上~~~

网友:
PRETEST选3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土狗”电阻没上~~~

"toggle“默认带电阻,一摸一样的板,一片上了2v23成功干了1T,另一片上了1v23就报如上的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土狗”电阻没上~~~

刚仔细的检查了toggle电阻,是贴好的

楼主:
试了一下,一样的错误

网友C:
参数错了,不仅仅是die比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错了,不仅仅是die比值,

嗯,看来是的。换一些参数,bad b数量就会不一样,而且会出现其他错误,目前卡在pretest。 估计目前这个参数还在少数人手上把

楼主:
好吧,估计参数还在少数人手上,继续尝试其他参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