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网口转换器 MT-ViKi MT-RJ45-2

楼主(2022-12-14):
一台网络打印机,一台电脑,只有一个网口,又不让用路由器。拔来插去的很麻烦,在网上找了个一进2出的网口转换器。不到20块,铁壳的,看着还不错。结果插上没反应。都办理无理由退货了,心想疫情严重,钱也不多,算了。打开看看能不能自己修修。用万用表测试了,电路板上的各口对应针脚都是通的,但插上网线却不通,估计是网口针脚接触问题。

网友A:
买错了  ……字数补丁

网友B:
买个交换机啊 也就10-30左右,应该比这个好吧

网友C:
这不是一进两出,这是二选一,内外网切换用。

网友:
买交换机吧,哪怕集线器也比这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错了  ……字数补丁

没错,就是有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交换机啊 也就10-30左右,应该比这个好吧

要接电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一进两出,这是二选一,内外网切换用。

是的,二选一

网友:
usb供电,打印机usb应该也是有输出的吧

网友:
这么操蛋,叫网管再拉条线来接打印机不就行了...

网友:
换个吧,这个可能真有问题。

网友:
机械开关怕是会影响网络信号的,这东西垃圾级别

网友:
纯机械的,还是换了吧

网友D:
这种是纯机械式的,没什么花招,顺线查找一下就好了。

跟我这个基本一样,---
拆个迈拓维矩MT-ViKI 内外网转换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8313-1-1.html

另外,你查一下你的水晶头做工怎么样。

网友:
这怎么用,电脑打印时打印机是离线的

网友:
纯机械开关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东西,这要用交换机

网友:
纯机械结构,思路不错

网友:
这个不算复杂,应该可以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纯机械式的,没什么花招,顺线查找一下就好了。

跟我这个基本一样,---

一样的东西,颜色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