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2E 双贴 JS29F16B08HCND1 量产记录

楼主(2022-12-14):
先来一张富含年代感的图镇帖

手里有些 IS902 TSOP 板子 如下图

和 两片 HCND1 颗粒
该颗粒 34nm Intel SLC

尝试一下量产

该板子来自黄鱼,购自一个东北老铁,这款板材特别薄
且焊锡是超低温锡,若使用风枪,温度稍高就会发现板子被吹弯,或者 USB 头被吹下来。。。

本来都打算放弃 DIY 了,好在坚持下最近成功了,于是我也贴上自己的记录吧

首先,该板子用烙铁也不能温度过高,否则就是这个结果:

这是个有用的信号。。。。。所以,飞线吧

先用镊子尖或小刀把掉焊盘位置的上方,绿油刮开,然后去除灰烬
涂上焊油,把飞线用剪刀剪成合适的长度,覆盖在原焊盘位置

然后烙铁覆盖固定
最后万用表测通断,总算补上了

原板主控是 IS902 不带 E,所以换了 IS902E 主控
下一步贴颗粒

如下图

怀着忐忑心情,打开量产软件

CE显示正常

量产配置,这样应该属于超频

成功结束

速度如下

最后是实物图,这款板子看着有点像 G2,实际比 G2 长
外壳基本要定制,找中长款才行
看来短时间内,这货只好裸着了。。

(无水酒精泡了之后,没有继续清洗,看官凑合一下吧)

感谢围观!

网友:
速度不快呀?

网友:
这个速度可以打败市面上95%U盘了

网友:
速度不错,接近双200+,比双贴3260快多了

网友A:
902E可以这么快,真不错,之前902很难买到,现在闲鱼上出了一堆8块钱的9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2E可以这么快,真不错,之前902很难买到,现在闲鱼上出了一堆8块钱的902

其实更想要雷克沙的那个G2版型3257,做一个高速2.0盘,可惜全都没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更想要雷克沙的那个G2版型3257,做一个高速2.0盘,可惜全都没货了 ...

我好像有几片3257,也有一片G2板型的,现在收藏了

网友:
搞个SK6221,带4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更想要雷克沙的那个G2版型3257,做一个高速2.0盘,可惜全都没货了 ...

几年前买了十片G2板3257,用HCND1做了三个U盘送同事了。

网友:
这板子确实容易掉脚位,我是受害者之一

网友C:
大佬这板子双贴2CE需要跳线么,那堆小电阻都是干嘛的呀

网友(2024-06-24):
仰视高手一会,毕竟这玩意只有使用的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板子双贴2CE需要跳线么,那堆小电阻都是干嘛的呀

还没试过诶,目测不需要,因为两个TSOP属于两个不同通道
而且,我也不觉得板子带CE跳线

网友:
很棒的帖子,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