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坛友们推荐下实惠且质量好的空开漏保

楼主(2022-12-14):
最近发了一个帖子,不少朋友说德力西差,另外没有过欠压保护器等,我也知道abb,施耐德好,但价格是真贵。

请有经验的朋友推荐下不错的强电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请带上型号
断路器,包括DPN断路器
漏电断路器,含电子式和电磁式
过欠压保护器
浪涌保护器

楼主:
翻看了正泰的官网,找了一些不错的产品

├─正泰 1P+N 断路器
│      NB8-40小型断路器.pdf
│      NBH-40小型断路器.pdf
│      NBH8-40 家用断路器.pdf
│      NXB-40 小型断路器.pdf

├─正泰 1P+N 漏保
│      NB2LE 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pdf
│      NB8LE .pdf
│      NBHLE-40Y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pdf

├─正泰 电磁式漏电保护器
│      NB1L-40 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pdf
│      NB1L-63 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pdf
│      NL1-63 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pdf
│      NL1E-63 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pdf

└─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器
OUVR-5

楼主:
一周后,我会尝试汇总所有数据到这里

网友:
期待您的大作

网友:
自己用还是买贵的吧,日后省心

网友A:
空开漏保自用选正泰-实惠,项目选施耐德-唬人。当年正泰因为专利告了施耐德,后者赔了11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开漏保自用选正泰-实惠,项目选施耐德-唬人。当年正泰因为专利告了施耐德,后者赔了11亿 ...

同意看法

网友:
自动买国产的经济实惠,这东西差别只是寿命的长短,国产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正泰的做工没有施耐德好,但内里的东西是一样的

网友:
实惠哪有质量好的啊,家用正泰泰极系列,要不就上ABB  施耐德之类的吧,德力西就算了,虽然我也在用,

网友:
常用的漏保分电磁式和电子式,我实际使用的情况是,只要是正规大厂的优质产品,耐用性是差不多的,电子式的也有几十年不坏的,至于性能上是各有优缺点,

电子式:  优点,灵敏度高,可以做到几毫安十几毫安就跳闸,结构简单,价格便宜。缺点,对内部元件质量要求高,毕竟是在强电环境下的常年在线。

电磁式:  优点,安全性高,耐用性高,就是零线断开也能跳闸。   缺点:结构复杂,工艺要求高,工艺达不到要求的也容易坏,价格贵。

过欠压保护,市面上主要是有两种,

一种是附在主控空开上的脱扣式过欠压保护器,优点是保护效果好,一旦过压,立即切断所有线路供电,包括自身供电,避免损害,缺点是无法自复位,可能会造成冰箱无法制冷。

还有一种是单独的自复式过欠压保护器,优点是当电压恢复正常时可以自动复位恢复供电,缺点是很多低价产品内部使用的是阻容供电,高级一点的是开关电源供电,

继电器开关,可靠性差,

还需要一个二级雷电保护器也就是浪涌保护器,这个选个大厂货就行,内部简单的很,就是压敏电阻和放电管,有空余位置最好加一个保险丝座,雷电保护器安装在保险丝后面。

总结下来就是        2P进户空开------2P保险丝-----过欠压保护-----总漏保-----各分路漏保空开
                                                雷电保护

品牌推荐正泰的吧,毕竟二三十年前,我家就在使用正泰的了

网友:
家用买正泰就够了

网友:
正泰比德力西做工和质量好。我们公司项目一般用正泰、天正。图德力西便宜,试了一次,质量不行,再也不用了。

网友:
施耐德 200度那种

网友:
正泰就可以了

网友:
正泰系列太多,有时候选型号选的头疼。

网友:
正泰可以,但是选好规格注意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泰的做工没有施耐德好,但内里的东西是一样的

同样规格的空开价格差5倍,内里怎么可能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样规格的空开价格差5倍,内里怎么可能一样

你拆开看看再说也没有5倍价差呀,你买的渠道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拆开看看再说也没有5倍价差呀,你买的渠道有问题??

你拆开没看出来差别,只能说你的渠道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开没看出来差别,只能说你的渠道有问题

可能吧,从天津厂发过来的,施耐德本来就是抄正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