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只插电不开机异响

楼主(2022-12-14):
有大佬知道,电脑电源只插电不开底下开关,有滋滋响声是什么情况,是安规电容有问题吗,还是家里市电有问题呢?

网友:
不开开关就响应该是待机5V电源那一部分响,把那些电感用704固定一下,开关变压器也固定一下,一般情况响就是这些东西出来的响声。

楼主:
先马750w模组电源

楼主:
原来是市电影响,已经不响了

网友A:
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用电器太多,应该是干扰了

网友:
感觉是pfc的问题

网友:
待机部分的变压器或者电感啸叫

网友:
有的电源空载或者带载过大会有高频的吱吱叫声    有的则是间歇性响

网友:
焊的乱七八糟的电容影响的,去掉就好了

网友:
快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