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晒晒常用的几款试验电笔

楼主(2022-12-14):
常用的几款试验电笔

网友:
好多年不用这玩意了,新校区有些都没法用这种电笔了,绝缘太好了,失灵

网友A:
右边两支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两支是什么牌子的?

右1瑞士PB电笔,右2wera维拉247一字测电笔

网友:
只有一只一块钱的葫芦壳1AC-C2

网友:
俺用右边那个最老土的。

网友:
我几个液晶的,就是图上SATA那款,屏幕都黑了,吃灰去了,最后还是用奶泡版本的老款了。皮实耐用。

网友:
原始类的最安全,就是没这么多功能

楼主:
那些电笔是舍不得用的,装逼用的,只能证明我有。
常用的还是这个,坏了就扔,几块钱一支。

网友:
感觉一个普通的电笔就够用了,不过现在有感应电笔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飞龙、几多瑞、罗宾汉的普通款,胜利的笔形万用表,现在德力西出了个多功能电笔,刀刀上下单还没送来

网友:
一直用氖管的

网友:
用不了那么多吧

网友:
根本不是打工的,而是打工的老板!

网友:
一般是需要二个 一个普通的 一个非接触式的

网友:
貌似这些越普通的越贵

网友:
时下不是流行高亮电笔? 被某些带货主播吹的天花乱坠

网友:
以我的经验,通常情况下电笔就是用来测试哪根是火线,所以用最普通的就可以了。那些感应式的最大用处就是可以测试墙内是否有通电的电线

网友:
我现在用史丹利款

网友:
验电笔当饭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