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块东艺机械迷你小硬盘:TOSHIBA MK2006GAL

楼主(2022-12-14):
接口没见过,尺寸比2.5寸还小,没有设备,用不了,拆吧。。。

网友A:
诺基亚N91的内置硬盘比这个小。

网友:
东芝,结果变东艺了,还在想还有这牌子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诺基亚N91的内置硬盘比这个小。

这个1.8寸CF接口的比N91内置的0.8寸SD接口的大多了

网友B:
好东西就这么废了,可惜了。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好像12G吧,还不如一张SD的容量

网友:
1.8寸的,可能是以前的摄像机上面用的。

网友:
据说是当年水果为了硬盘式音乐播放器而找东芝定制的,1.8寸硬盘,接口是CE或者CF,说是也有IDE的,没见到过。那时的芯片存储容量太低、价格也高,硬盘便宜、容量大,用在播放器、摄像机等设备上比较多。我用过1.8寸硬盘的最大容量是250G,两年左右就挂了,现在还有三块正常工作,日立的60G、东芝的30G和80G。
纯个人感觉,这货的寿命不怎么样,如果遇到三星的这类硬盘更惨

网友:
忽然就想起了当年的ipc改CF卡
还一群人说改了影响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就这么废了,可惜了。

用不上,也没有这收藏爱好。

网友C:
10年前买的微软MP3就是30G的1.8寸硬盘

网友:
1.8寸机械硬盘在10年前还是经常出现的,如05年左右的笔记本THINKPAD X40、DELL D430都是这种硬盘。

网友:
我也收藏了2块,真是机械之美

网友:
手头上有两个与这个外形一样的,盖子比较软,不敢重力按压,怕压塌下去碰坏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年前买的微软MP3就是30G的1.8寸硬盘

微软的zune,最后失败了

网友:
这个是1.8寸笔记本硬盘,当年IBM X40/X41的标配,也是卡住X40/X41的瓶颈,后来我都换了IDE转接口的SSD,速度马上上去了,现在上网办公还能用。

网友:
这么一拆,连纪念价值也没有了

网友:
当年好像有过,接口是fpc的,好像比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