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局域网和网线直连

楼主(2022-12-14):
有两台电脑分别有双网卡 都在一个路由器下   每台的另一个网卡是通过网线直连的.
问如果在网上邻居传输东西  怎么知道是通过路由器传输的还是网线直连传输的?

另外再问下 内网之间传输文件的时候进度条卡顿是为什么.开始复制的时候等几秒复制界面才会显示出来  .并且进度条要么不动 要么一下一大截.   电脑配置肯定够.

楼主:
人呢来个大虾解答下

网友:
看本地路由表配置,如果你希望通过直连网线传输,不要通过网上邻居打开,使用运行加IP地址(直连网络的IP)打开试试。

网友:
直连IP和路由IP不一样的话通过IP来判断,如果IP一样可以在任务管理器网卡信息里看到哪块再跑流量

网友:
现在任务管理器可以看到那块网卡在传输,不过网上邻居一般都是走路由器的吧,你看下网卡灯,那个闪的快就好了,进度条一直都是参考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网友:
1. 看网卡流量
2. 估计是磁盘缓存

网友:
如果没有特别配置静态路由的话,都是走默认网关出去的。
比如你接路由器的网卡地址分别为192.168.1.5和192.168.1.6,网关都是1.1,那么如果通过1.0段的网上邻居,就都是通过这个交换机上传输的数据。
如果你直连的地址10.10.10.5和10.10.10.6,通过10.10.10.0连接的网上邻居,就是通过直连的,没通过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