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300 240G拆解,重新开卡结果报错

楼主(2022-12-14):
最近帮朋友修几个固态,拆了一个金泰克S300 240G的

SM2256K 主控 双贴BGA316,本想重新开卡结果报错,换了很多版本,O版、P版等都报同样的错误。

Dram test能过,就是报错

希望坛友指导一下,我猜可能是颗粒坏了。

网友:
info block这个报错我在58xt和3111都碰到几次,都无法解决,最后换主控了事

网友:
这个故障月经贴了吧。。。。翻翻老站或者之前坛友的帖子就行了,预测选1或者3试试

网友:
还在学习阶段,开卡开得少,就按照楼上大神说得去看看。

网友:
用16g的颗粒去开,能开才是真大神

网友:
怎么设置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