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测试架

楼主(2022-12-14):
        趁着JLC还有免费打样活动,遂给安国也用上了6层沉金工艺。
使用了丝印对整块板子进行覆盖,这样就获得白色的PCB,电源开关选用了船型开关,也可以使用大电流的拨动式开关,开关下面还有一颗电源指示灯,一颗钽电容,开关旁边的是自恢复保险丝,VCCQ电压切换使用了三档开关,因为手头剩余不少这种开关,所以就用的这个,带英特尔04T的那个缩CE跳线,虽然我买不起04T,但是还是把它画上了。ROM短接使用了开关的形式,也是藏在了主电源开关的下面。。
底部当然是啥也没有了,空的,实在画不下螺丝柱的位置了。。。
识别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了,开卡也OK,
测个速看看:
安国的速度不快,,,
上个3D颗粒试试,把VCCQ调成1.8V.
速度也就那样吧,
关键字“安国测试架6层”
暗号:数码之家,有优惠和赠品,数量不多!

楼主:
测试架正反面图

楼主:
测试图,,,,,对付看吧

网友A:
那么在哪里能买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在哪里能买到么?

就是那个鱼上就能找到

网友:
羡慕手撸测试架的大佬

网友:
借楼主楼出CBM2199测试架,方案不一样,大家可以按需选择,点主页就有链接,祝楼主大卖!

网友(2025-02-01):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测试架的C3是什么,钽电容吗?多大值的?器件封装写的是cap-smd_l3.5-w2.8-r-rd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