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我的老朋友

楼主(2022-12-14):
小时候,可玩的东西很多,也看到过耳机,但也没有在意过,我关注耳机大概是上初中后。过去的国产袖珍收音机往往都配有耳机,父母买过几次收音机,而买到收音机后,没见他们用过耳机,所以耳机这种附件,就归我了,可能我也从其它途径得到过耳机。总之在91-94年间,我前后得到过数条耳机,这种白色老式耳机也叫耳塞。

那个时候,我也看到过磁带随身听的头戴式耳机和耳塞,没有在意。

耳机拿到后,我一般听一小段时间,然后用它做各种实验。比如改绕耳机,修理耳机,耳机扩大音量实验等等。改绕耳机,我是用交流接触器的 0.09漆包线,要么重绕,要么增加线圈,要么改变线径,加粗或者变细。修理耳机是,线头断了,用烙铁重新接好,当然这得在我有烙铁的时间才行。

耳机扩大音量实验,那时,我的房间里有个饭店用的闲置水桶,我把耳机外壳拆开了,把振膜拆掉,利用它自带磁铁的吸力,把耳机吸在水桶上,把耳机插投插在收音机或电视机上,这时耳朵离水桶几十厘米,也能听到声音,这声音虽然如蚊子叫,但比不改动时音量还是增加了不少。

遗憾的是,我改动的耳机,仍然不算高阻耳机,所以没能用它们成功做过矿石机等实验~尽管0.09的漆包线在当初看来已经很细了。08年前后,以及几个月前,我又改过几次白色老式耳机,从我改动的情况来看,如果用0.09等漆包线重绕,直流电阻在十几欧到几十欧左右,所以可以知道,我当年改动的耳机,阻抗也只不过几十欧。那个时候,认为世界上所有耳机,都是那个音色。

94年上技校了,95年我锯了一块收录机的功放板,把它装在一个20X20CM的盒子里,当然那个盒子不大,除了电路板,只能装下一个喇叭,那个盒子我就把它当一个功放机用,并且还是立体声的,需要听立体声时,我分别在两个3.5mm插孔里各插上白色耳机。见隔壁班一个爱好无线电的同学有磁带随身听耳机,我告诉他我用老式白色耳机,他又告诉我那种耳机金属声太重了。后来我找来磁带随身听耳机,试听后发现果然效果不错,高低音都比白色耳机丰富。08年左右开始研究矿石机,直到这时,我仍然认为,白色耳机振膜小,只需要很小的功率就能推动它了,做矿石机效果肯定不错。

后来我见网上有类似图三那种耳机卖(在那之前见过,但没听过),好奇之下买了几个,其中有65欧的,还有两个是300欧的,我就把两个300欧的串联使用。这时发现,用它们做矿石机,音量比白色耳机大,音质也更好。而350欧舌簧耳机,音量就更大了。

最近10年,我断续收集了少量白色耳机,发现有一部分线圈中间不是圆柱形铁棒,而是把耳机底座冲压出一块来,给耳机当铁心。还有的耳机,振膜并不是一整块薄铁皮,而是一张塑料薄膜,在中间部位粘上一小片铁片,我认为这种做法能改善音质。而把耳机底座冲压一小部分当铁心,一开始我认为这会减小音量,然而我恢复成铁棒或者和原先就是铁棒的耳机对比,音量似乎没有区别。

网友:
第一图的耳机有年头了

网友:
耳机都发黄了,有感觉

网友A:
楼主是耳机控,鉴定完毕,今生今生,我最多只听过不超过十个耳机,不似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耳机控,鉴定完毕,今生今生,我最多只听过不超过十个耳机,不似楼主。 ...

借来的图片,我的没有那么多。

网友:
楼主应该是70后

网友B:
第一款第二款我都用过。。。可那个水桶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这个我以前都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款第二款我都用过。。。可那个水桶是什么意思?

把耳机拆开,再把振膜拆了,把耳机吸在水桶上,增大音量。

网友(2023-01-26):
我家也有几十个耳机,大大小小的都有,便宜的是送的,最贵的是2000年花了2600元买的森海塞尔耳机。

网友:
楼主是耳机发烧友了,动手才知道其实好坏就那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