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三年前未拆封的充电宝

楼主(2022-12-14):
新的,一直没用,想放闲鱼吧,不好邮寄。拆封没电,继续拆,很紧,指甲加撬棒,很难拆开,差点放弃,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测电芯2.782V,微鼓,一晚上充入7.627Ah,断电电压降至4.143V。板子很简洁,ETA9740+XB7608,输入输出短接的,可反向充电,空载约4.8V。

网友:
我有一个G56鼓包严重,用一块厚布包住侧面,用小锤子按顺序轻轻敲击侧面一遍,出现缝隙以后用撬片撬开。

网友:
如获至宝啊

网友A:
三年了,我估计虽然最终拆开了,但已经无法正常使用了。

网友:
鼓包的电池还是别用了!

网友B:
没用过就鼓包了,电池不怎样呀

网友:
充上电,应该还能用,只是容量会有些损失。

网友C:
估计电池过放了吧

网友:
鼓包定时炸弹

网友D:
可以测一下电池的内阻,鼓包、没电应该是内阻大的缘故

网友:
鼓的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测一下电池的内阻,鼓包、没电应该是内阻大的缘故

没条件测试,B站那个便宜的内阻表刚下单,河北不知何时能发出,最近收快递风险大的。另外生压部分不清楚是否影响测量,电池不方便脱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电池过放了吧

2.78V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年了,我估计虽然最终拆开了,但已经无法正常使用了。

还行,没撬坏东西,除了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就鼓包了,电池不怎样呀

表皮鼓,轻松按下,感觉内部是平的,不清楚是否本来就这样。

网友:
碰见鼓包我就直接扔了电路比较简单,估计效率也不高。

网友E:
B站的内阻表是哪种?麻烦介绍下,谢谢!

网友:
过放了应该还剩不少容量

网友:
2.8v还行,没有到保护板关断电压,有些微鼓正常,容量损失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B站的内阻表是哪种?麻烦介绍下,谢谢!

宝搜内阻仪,45元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