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奥睿科快闪U盘:移动存储的折中选择,极致散热,读写媲美SSD

楼主(2022-12-14):
如今大容量存储设备和云盘很常见,所以U盘类的产品也开始很少有人提及,但用于系统安装或者移动办公,U盘又是不可或缺的产品,特别是进行Vlog视频创作过程,拥有容量更大,读写更快的U盘就能更好的缓解手机内存上的不足,要说怎么选,不妨参考一下我最近入手的奥睿科极速U盘,个人感觉还是值得一用。
这次入手的是奥睿科UFSD-J系列U盘,总容量为128GB大小,外包装能清晰看到产品实际的外观样式,背部有产品详细的物理性能参数介绍,顶端配有坚固的挂钩结构。
内部U盘四周有厚实的海绵体包裹,可以为U盘提供相对坚固的防护。
整盒产品主要有128GB奥睿科UFSD-J U盘、说明书和挂绳。
从外观上看,这款U盘金属质感满满,手感非常不错,外壳部分采用全铝合金型材一体切削而成,无缝结构设计不仅坚固耐用,同时还让产品具备了优异的防尘防水性能以及良好的散热性。
自带倒角的外棱条加持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产品的比表面积,让产品的有效散热性能提高了40%左右,即使在炎热夏季也能保证产品长时间低温稳定的运行。
与普通16GB的U盘相比,它的体积稍大,尺寸大小为70.2mm*21mm*10mm左右,支持USB-A口或者Type-c口使用,容量上则有64G/128G/256G/512G可选。
它四周的棱角均做圆角处理,并且在尾端一侧的棱角上还提供了挂绳孔设计,可方便U盘在出行时携带。
在性能上,它具有相对较广的兼容性,可以在各大常见平台无缝衔接,并支持USB3.2 Gen1高速传输协议,也就是旧协议中的USB3.0标准,理论最大传输带宽可达5Gbps,理论读写性能稍微逊色于普通TLC类的SSD硬盘,但却高于普通U盘,这在性能选择上是一种相对折中的选择方案。
而通过官宣详情页中可知,此款U盘实测的读取速度在411MB/s左右,写入速度为353MB/s,即使在60GB文件写入时也能稳定不掉速,性能表现相对强悍。
那么产品实际的读写性能如何呢?在华硕灵耀14s电脑中,通过常见的CrystalDiskMark软件对U盘进行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实测得到产品的读取速度为313MB/s,写入速度为278MB/s,与官宣实测的读写速度相差并不算大,完全可以接受。
全盘写入测试基本可以维持在140MB/s不掉速,虽然表现不如SSD固态硬盘,但性能超越了普通U盘读写仅有25MB/s的表现,性能折中也在情理之中。
在连续使用30min后,再次对U盘进行30min持续运行,并分别在0min、10min、20min以及30min的时候测试它温度的变化情况,其结果如下所示,在22度室温下,U盘温度基本维持在37.5度左右,它的最高温度出现在接口上,最后也基本维持在39.5度的样子,散热性能相对较好。
在使用64GB的文件从电脑端写入U盘的过程中,即使在最后一刻,U盘的写入速度也基本会维持在140MB/s左右。
将64GB文件从U盘中复制到电脑端,则U盘读取速度基本维持在325MB/s,基本符合前面测试的速度。

总结:
优点:
1.产品外观设计简洁美观,在一体无缝的铝合金外壳和外棱条的加持下,具有优异的防尘防水和散热性能。
2.产品读写速度较快,接近普通SSD固态硬盘速度。
3.兼容性好,可跨平台无缝衔接使用。
缺点:
1.长时间高温使用,还是偶尔会出现失速的情况。

网友A:
这个牌子呢,说好不好,说差不差,虽然不是山寨,但是依旧不如大厂。
性价比还是很高,品控一般。
感觉比绿联要差上一个等级。
基本上是中下。

网友B:
这应该就是58xt或者59xt之类的固态套了个盒子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就是58xt或者59xt之类的固态套了个盒子吧

美光降级ufs颗粒加901桥接,跟测试稳定性不如论坛里那个雷骑科技,3350+三星ufs萝卜头论坛有拆解图,拿着那个拆解芯片图去淘宝识图搜索,你就知道买奥睿科有多怨大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呢,说好不好,说差不差,虽然不是山寨,但是依旧不如大厂。
性价比还是很高,品控一般。
感觉比绿 ...

奥睿科的东西不太行,他家的硬盘盒特别容易坏硬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美光降级ufs颗粒加901桥接,跟测试稳定性不如论坛里那个雷骑科技,3350+三星ufs萝卜头论坛有拆解 ...

jms901有那么差吗,感觉比3350快一些,尤其是4k

网友:
这128G的钱够买一个2246XT的256G了

网友:
为什么奥睿科的广告那么多啊,别家U盘从来不打广告就你一个奥睿科,不买就是了

网友:
这牌子质量一般,买过好几个产品都坏了,硬盘座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jms901有那么差吗,感觉比3350快一些,尤其是4k

拿来做普通U盘没问题,但是既然都有那么快4k了,难免有些人不做win to go之类的,这主控兼容性不行,加上这能买2246xt的价格买这个不是大怨种

网友:
价格不太美

网友(2023-02-13):
我会选择2246XT+256G外壳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