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850EVO掉盘,通电无法识别

楼主(2022-12-14):
一块三星850EVO mSATA SSD 250GB在抽屉里放了三年多吧,接到易驱上灯不亮无法识别。插到2.5的转接板上接上电脑,在BIOS中依旧无法识别。就这么挂啦?

网友:
是不是长时间没有通电固件数据丢失了,查一下在不在保修期内也许能保修。

网友:
数据丢完了。正常现像。

网友:
定时通电啊!固态就是这个毛病!!!

网友:
就是机械硬盘,几年不用也有可能有问题,除非是静电袋里面另外说。

网友:
估计放久了掉固件了

网友A:
三年多没有通电,时间是有点长了。但是真的同长时间没有通电有关系吗?即使数据丢了,硬盘也不应该不能识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年多没有通电,时间是有点长了。但是真的同长时间没有通电有关系吗?即使数据丢了,硬盘也不应该不能识别 ...

固件没了,代码跑不起来,怎么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年多没有通电,时间是有点长了。但是真的同长时间没有通电有关系吗?即使数据丢了,硬盘也不应该不能识别 ...

固件也属于数据,丢数据把固件也丢了,不就是这种状态吗?

网友:
答案很明了啊,这个东西不怕用

楼主:
还有几个更老的mSATA和ngff的到时没有问题。

楼主:
因为本身没碰到过掉盘和掉固件的情况,所以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几个更老的mSATA和ngff的到时没有问题。

估计是MLC的

网友:
固态的通病啊。长时间不用掉数据

楼主:
这倒是说的一点没错誒。。。

网友B:
我的840EVO120g已经是tlc了,850带evo肯定是tlc的,是不是qlc倒是要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840EVO120g已经是tlc了,850带evo肯定是tlc的,是不是qlc倒是要研究研究 ...

QLC绝对是没有可能的。。。
之前说的是我那两块十年前的mSATA盘,而不是在说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