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闪迪120G固态硬盘

楼主(2022-12-14):
盘是坛里积分商城兑换的暂时当存储盘用,今天想起来好奇拆开看看

网友A:
网上似乎有不少拆机固态在卖,120的大概30左右吧

网友:
速度怎么样~

网友B:
小容量二手SSD已经是白菜价,耐用性就要碰运气了。
楼主这个比黑片强,不知健康度是否乐观

网友:
工工整整,走线都没走直角

网友:
听说固态硬盘的水太深,搞不清楚好坏

楼主:
放移动硬盘盒里,电脑usb3.0口拷贝一个2g视频写入速度每秒300mb左右

网友C:
头次看到跑道型走线电路板的固态硬盘。

网友:
这个至少是正片,绝大部分国产ssd都是黑片,拆机片,老化片,白片。正片几乎是没有的。除了致钛之类的大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移动硬盘盒里,电脑usb3.0口拷贝一个2g视频写入速度每秒300mb左右

可以啊~

网友:
就看耐用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似乎有不少拆机固态在卖,120的大概30左右吧

这价说得我有点鸡动啊,请问哪还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次看到跑道型走线电路板的固态硬盘。

我有个客户做车载部标机的,里面有硬盘存录像,那个硬盘插座和主控分别在两个板上,信号线从表层走到内层,再通过一个普通连接器转接到另一块板的sata接口,跟我说硬盘速率很低,有些硬盘还不识别,

网友:
闪迪的存储产品做工相对不错

网友:
这外壳真是浪费空间,设计个小外壳不好么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容量二手SSD已经是白菜价,耐用性就要碰运气了。
楼主这个比黑片强,不知健康度是否乐观 ...

现在ssd这个价格完全没必要买二手

网友:
马牌主控带缓存还不错

网友:
lz多少积分换的啊

网友:
现在SSD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