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室温计改一个体温计

楼主(2022-12-14):
    身处疫情五大城市之一,反应慢了,当想起来还缺个温度计时,附近所有药店都已经脱销了;’没办法,只好打墙上室温计的主意了,于是就有了这个,原理并不复杂,把感温电阻加线延长到外边。精度呢,估计赶不上水银的,但要好于万用表上的

网友:
这脑壳动的,
呵呵   办法是人想的

网友A:
体温计量程很小,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放冰水里试试准不准

网友:
精度不行。可重复性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体温计量程很小,知道为什么吗?

使用特殊的温度传感器元件,在很小的温度范围里面输出信号发生很大的变化?

网友:
先测正常体温,作为标准,

网友:
平时家里不备?

网友:
正负一度,误差用于体温计来说太大了。

网友:
把探头贴到额头上?腋下?

网友:
室温计作体温计用,测温范围比体温计宽太多了,误差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体温计量程很小,知道为什么吗?

我认为温度计里面的液体,不论是水银、酒精、还是煤油等等,不可能在0~100°C之间都是完全线性的,体温计测量体温的区间很小,那么选择一个很小的区间,在此区间可以认为变化是线性的,就可以把刻度划分的很细,精度自然上来了。

网友:
误差会超出允许范围。

网友:
混数码的连温枪都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特殊的温度传感器元件,在很小的温度范围里面输出信号发生很大的变化? ...

偏小的量程,最大化测试精度,一般的体温计就能保证0.1℃精度。
水银温度计设计,做到了“峰值保持”,更清晰表达所测试的体温。

网友:
这办法不错啊!谢谢分享

楼主:
    误差我也考虑过,当初的想法是测正常体温后,看温升,后来从朋友那儿借了一支温度计,对比水银的高0.1℃,后来发过烧之后都懒得测了,要是躺床上起不来,就有是39℃了,要是能勉强下来吃饭就差不多38℃左右,要是能正常活动,就是头有点蒙,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