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垃圾佬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7 - 技嘉B350M点不亮

楼主(2022-12-14):
还是十月底收的一块技嘉B350M,回来看了下可以触发但是点不亮,测试bios和内存有波形,感觉已经过了内存,但是后面哪里还不过。刷了bios还是不行,对调m和b bios还是不行。当时忙就放下了一下不搞了。

最近清理东西又翻出来,想了想后面要不就是外设要不就是南桥本身有问题。外设测试了声卡网卡的复位都没问题,也没有明显发热。

那么还是桥吧,取下散热看了下,结果马上发现敌情。

25M南桥晶振的一个谐振电阻还是电容发霉了。看着是白色的,像电容,图纸上也是10PF的电容,但是它两端分别接晶振两端,像是谐振电阻。先不管了,拆了看看。

结果可以亮机。

正要接硬盘装系统测试,结果就发现鼠标不动了。换了个25M晶振,可以了,以为秒杀。
进pe又死了。
这肯定是南桥工作不稳定。

测试发现晶振一脚和外围谐振阻容脚断线了,飞之。

可以引导但是硬盘引导后提示io错误。
看来那个删掉的谐振元件不能省啊,觉得应该就是电阻,上一个1M的0603试试,这下进系统无压力而且烤鸡正常,维修结束!

断线不好飞, 只能把晶振装反面。

上点焊油考一下。

网友:
围观会维修的大佬...

网友:
有曲折结果还是好的,恭喜!

网友:
厉害,真是细心啊

网友:
断线不好飞

网友A:
AMD的Zen处理器没有南桥也能点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D的Zen处理器没有南桥也能点亮的吧

zen没有南桥可以触发,点亮是指亮机能进bi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zen没有南桥可以触发,点亮是指亮机能进bios

市面上有没有南桥的Zen主板吧

网友:
循序渐进、取得突破,恭喜了!也学习了!

网友:
楼主火眼金睛,手艺高超。

网友:
高手维修,手艺高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有没有南桥的Zen主板吧

我没见过,但理论上是可以不需要,你不用usb或者sata,或者都用pcie转,是可以的

网友B:
高手、高手、高手!现在贴片元件给弄的,我感觉业余人员已经无法进行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高手、高手!现在贴片元件给弄的,我感觉业余人员已经无法进行维修了。 ...

谁说的,我就是业余人员哈哈

网友:
是呢,贴片加上没图纸,越来越难修了,没有当初的乐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说的,我就是业余人员哈哈

所以才说你是高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zen没有南桥可以触发,点亮是指亮机能进bios

这个  学习了。

网友:
比我厉害的都是高手

网友:
好厉害啊,再钻研一下拍照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