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怎么判断笔记本扬声器坏?

楼主(2022-12-14):
联想昭阳E47A笔记本
扬声器没有声音,耳机有声音,系统和驱动没问题。
手头上没有可替换的备用扬声器。
请教大家怎么能判断扬声器是不是坏了?
我怕万一不是扬声器的问题,买来一对扬声器白花钱。或者拆机之后也不看不出来扬声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两个一起坏了的几率很低,说不定只是线断了,不过一对喇叭应该也不贵吧,买回来再拆呗,万一拆了发现的确坏了又没买还要装起来下回再拆多麻烦...

网友A:
拆下来用万用表测测电阻,电阻应该是几十K。

网友:
不可能两只一起坏,用realtek双声道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有个笔记本,机身喇叭能播放几秒钟声音,然后就不出声了。插拔耳机后,又能听几秒钟,然后又没了声响。

网友B:
你联想一下扬声器的声音就好了因为买联想的东西一般过一段时间就会只剩下联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联想一下扬声器的声音就好了因为买联想的东西一般过一段时间就会只剩下联想了
...

对联想有偏见吗?我感觉联想的笔记本挺好的,拆换都很容易,质量一般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联想有偏见吗?我感觉联想的笔记本挺好的,拆换都很容易,质量一般没什么大问题 ...

认同,
我也觉得联想笔电不错的,
我有一台联想 X230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用万用表测测电阻,电阻应该是几十K。

喇叭是4欧姆到32欧姆,没见过阻值几十k的

网友:
一个简单办法,把耳机接到喇叭的位置上,听听响不响。耳机响说明喇叭坏了,耳机也不响,喇叭可能是好的,故障在别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联想一下扬声器的声音就好了因为买联想的东西一般过一段时间就会只剩下联想了
...

买台某联想代工贴牌机,到处烂。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喇叭是4欧姆到32欧姆,没见过阻值几十k的

打错字了,几十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错字了,几十欧。

还以为是新品种呢。玩过800欧姆的高阻耳机,接个2AP9二极管就能当收音机用

网友:
我有台笔记本,两个扬声器声音很小且沙声完全听不清,后来把内置的一对喇叭换了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