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买一个金凤JF-09B汽车电瓶充电器拆开看看,不知道是怎么修复电池的

楼主(2022-12-14):
因为某中原因,现在那都去不了,汽车和摩托车开的少,一放就是一个月,汽车还好,就是摩托车电瓶小,天气冷,半个月不骑就没有电了,所以看了好多充电器感觉太大了,就趁着12买了一个这个小的,40块钱,刚刚拿到手就在汽车上试了一下,可以充电,然后立马拆机看看内部结构,上面写的是带修复,感觉没什么用,也看不出来怎么修复,也就冲个电,省的电池亏电。

网友:
还有这么多爪的芯片,成本不低

网友:
理论上技术是脉冲充电技术,同时在脉冲充电过程中含有负电脉冲。

网友:
做工还可以,你没有见过简单的,一半零件都没有

网友A:
感觉挺高科技,就是照片拍得有点渣

网友:
看上去蛮简单的

网友:
很不错,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看输出波形,验证一下是否带修复功能

网友:
3段式,充电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挺高科技,就是照片拍得有点渣

手机拍的,没有专业设备,

网友:
主要是真的有效果吗?

网友:
我的汽车电瓶有一次没有电了,叫了平安的车险救援,后来发现电瓶健康显示为黑色。把电瓶拆下来抱回家,用一个19V电源➕降压板,调节到14.3V,一直充电约有3天,然后放回车上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发现电瓶健康状态变绿了,看来这是一保养电瓶的好办法。

网友:
我用明纬的充电器,随车携带

网友:
据说,铅酸电池修复,就是用脉冲高压,去除结晶

网友B:
我还花80+买的这个品牌的带手提的一款充电器,线材比较硬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挺好的,负斜率充电,40元值了。那个芯片就是一个运放吧

网友(2023-08-10):
引用 网友B:
我还花80+买的这个品牌的带手提的一款充电器,线材比较硬

带手提的我也买了,里面主板和这个没啥区别,有空我上拆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