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插头“打架”问题终于解决:小米插线板8位总控版上架开售

楼主(2022-12-15):
或许有不少人,在不知道多少次遇到插头冲突,费尽力气也没办法插到一个插线板上后,会说出这么一句话:“为什么插线板就不能做得大一点?”
今天,小米插线板8位总控版上架开售,在设计上终于实现了“做大一点”这个无数人提起过,但却难以实现的想法。
据悉,这款插线板每列插板之间的间距为42mm,每行之间的间距则是28mm,虽然在体积上比紧凑设计的插线板更大,但却带来了更宽松的空间,物理层面上解决了插头“打架”的问题。
安全性上,这款插线板双极与三极接口之间相互独立保护,能够最大程度避免异物插入带来的短路隐患。
同时,它采用阻燃材料,能够承受750℃的高温,即便出现短路等问题也不会诱发火灾。
目前,小米插线板8位总控版已经上架开售,售价39.9元。

网友:
这可是妥妥的高科技啊!

网友:
成本也多一点

网友:
这个价格还可以,不知道内部做工怎么样。现在插排都是一体铜条成型的吧

网友:
是解决了实际问题,但不是难以实现的想法,牛皮吹得有点离谱
物料成本增加一些而已

网友:
哪有那么多插头。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插头打架的问题,到底是插座的锅,还是插头的锅呢?
一直有人觉得是插座设计的问题,应该把间距设置得大一点,但是你没看到,现在的插头五花八门,甚至一个插头占用三个孔位的都有,还有的横插,一个插头把整个插线板都占满了。

网友:
很多插座都有大驾的现象

网友:
插头设计有问题,各种异型

网友:
自己用做
想多宽就多款

网友:
用着方便就行

网友:
这个还真不贵,比公牛便宜多了。

网友:
比公牛的还便宜,性价比不错。

网友:
公牛又要重新开模了

网友:
从用户角度出发,解决用户痛点.
尤其痛恨那些横插的电源,脑冻真的大,一个8位插座,只能插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