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苹果HomePod智能音箱拆解,多图高清

楼主(2022-12-15):
音箱的拆解视频在这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M411U7vh/
苹果HomePod上市于2017年,内置A8芯片,七个号角高音单元以及一个低音单元,支持蓝牙及WiFi连接。使用多年后已无法开机,通电后音量加减灯闪烁,按照官网提示方法重置无效,查询资料基本可以判断为固件问题无法维修,于是拆开看看内部的做工。

音箱外部一圈织网,顶部为触摸操控按键及RGB呼吸灯

现在的故障就是通电之后音量加减同时闪,按照官网的重置提示操作后无效

整个音箱外部看不到螺丝,为双面胶固定

通过热风枪加热可将底盖拆开,能够看到隐藏的三颗螺丝

中间有两排金属触点,应该是出厂测试或维修测试接口

顶部触摸按键面板同样为双面胶粘合

面板内部的环境光传感器

拆掉四颗螺丝后,面板就可以拿掉了,通过一根FPC排线与其他主板连接

触摸面板的正面,总共三个触摸按键,两边的音量键及中间的Home键

Home键下面是19颗RGB三色LED组成的呼吸灯阵列

按键板的背面,三个屏蔽罩下面是触摸及LED控制芯片

连接接口及音量加减键的背光

屏蔽罩为贴片焊接,借用网络图片看一下内部芯片,中间五个为LED驱动芯片,德州仪器的TLC5971,下面为赛普拉斯(英飞凌)的CY8C4245LQI,一颗带电容触摸功能的单片机

两颗螺丝固定着织网的收紧绳

松开绳子准备撸下织网

织网往下撸就可以看到庐山真面目了

固定触摸面板的塑料件,下面是主控板

主控板与其他主板之间的连接排线

主板正面,大部分芯片在屏蔽罩内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只有一颗芯片,德州仪器的TPS62130,DC降压芯片

两边的屏蔽罩下面没有元件

主板正面屏蔽罩拆开,导热硅胶垫下面是CPU

A8的处理器,左边是东芝的闪存颗粒THGBX4G7D2LLDYC

338S00100-AZ,电源管理芯片

屏蔽罩外面是一颗射频芯片339S00452,负责蓝牙和WiFi

主板拆掉之后就可以看到低音单元了

继续拆

低音单元的橡皮边非常宽

低音单元是通过橡胶柱固定在外壳上面的

低音单元的连线

低音单元

磁铁非常厚,纸盆也有很长的冲程

喇叭磁铁

固定喇叭的橡胶柱

固定这一圈外壳的螺丝上面有橡胶圈,可以起到密封作用

排线位置同样有橡胶密封

固定低音单元的塑料支架一圈是装配时填充的密封胶

下面的两张大的主板,中间为开关电源,外圈为功放板

拆掉电源板之后的样子

电源板固定在一个塑料支架上面,电容、电感、变压器等这些比较大的元件都有硅胶固定

电源板为台达代工,正面这颗DAS01B为台达自己的芯片,应该是一个保护芯片,用来采集输出的电压和负载工作电流

电源板背面,电源管理芯片为DAP013C

功放板正面,能看到几颗非常大的电解电容

功放板与其他主板连接的接口,功放芯片均为数字信号输入

功放板连接电源板的接口

德州仪器的TPS54560,DC降压芯片

一颗32的单片机,负责功放板的逻辑控制

电解电容,63V1000uF,用于功放板的滤波和储能,为瞬时功率提供能量

低音功放芯片的输出滤波电感

功放板背面,所有的功放芯片都在这一面

中间最大的这颗PowlRaudio的功放芯片负责驱动低音单元

周圈独立的功放芯片负责驱动七个高音单元,型号为SSM3515B

外壳侧面还有一个小的电路板,负责周圈六个硅麦的声音信号处理,两个大的芯片为新思的CX20810,四通道话筒专用ADC,每个芯片负责三个硅麦

最下面的七个高音单元,独立共鸣腔,全文结束

网友:
坏了吗?修好了?

网友:
苹果的东西总是让人看起来赏心悦目。

网友:
差评,当年这么贵的东西,现在连一两铜都拆不出来。

网友:
厉害,直播式拆解,数字功放好评.

网友:
火哥,我是你粉丝

网友:
这么复杂,严重超出了我的想象,难怪那么贵,不过确实声音好听的。哈曼的水晶球,听过一次,很难忘记!

网友:
这做的蛮漂亮的。

网友:
谢谢分享~比看视频好多了!视频时间那么长,这个直接拖下来就看完了,而且还详细,看视频拖着看细节都没有了

网友:
这个非得找苹果售后才能修了
如果确实修不了,就找块功放板代替,那喇叭和箱子还是非常值得利用的。

网友:
我还是喜欢传统2.0音箱。

网友:
有没有可能,自己找块 蓝牙功放板 放进去,让它继续发声???

网友:
是好东西,用料厚实,做工精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音箱贵是贵了点,不过这做工也是真的太好了

网友:
做工真的很棒

网友:
货不配价,个人觉得不怎么对得起苹果的价格。

网友:
这做工,真的是用心做啊,不计成本啊,苹果还是那个苹果,牛x

网友:
卖得贵是有道理的

网友:
不服人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