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佬们问个问题,起子机能用高速钢开孔器开孔吗?

楼主(2022-12-15):
起子机能用高速钢开孔器开孔吗??两三毫米的铁板上开孔 好开吗?威克士132的能开吗

网友:
12V的锂电钻?完全可以啊,只不过速度没有220V的快。

网友:
完全可以。带好防护用具。

网友:
能转就能开

网友:
关键是要看你所说的铁板是什么材质

网友:
速度不能调太快,慢慢的转

网友:
两三毫米的铁板应该问题不大,就是比较费力点

网友:
配合六脚病钻头可以用,精度不高就是了。

网友:
小孔可以对付,大的就算了

网友:
冲击批吧  能开 但是并不好用  机器只要在打击了  很容易打坏开孔器  还有那个转换头后面非常不好拧松

网友:
钻透前力度要控制好,否则容易打坏钻头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比较费力点

网友:
带冲击的给金属开孔不行的,冲击力很容易就把开孔器牙齿搞坏了。用电钻吧。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要做好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