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SEG DT930F电阻档测量偏大拆修!

楼主(2022-12-15):
SEG什么牌子不知道!看是930就拿下了!应该是91年的!
电阻档测量偏大!200K档用50k的电位器调到满显示实际电阻26k!用2M档测100K的电阻显示1M!偏的太猛了!

基准DC8069 J141

换了062!应为直流电压档飘,显示1超量程,时好时坏,不归零

有坛友说换积分电容?换多大的呢?

这是频率档用的7555芯片吧?

这个062是给电容档用的吗?

电阻档问题和这些分压电阻有关系吧?有坛有说是那个碳膜电阻2k的坏了,实测没坏!

这个电阻是变色了吗?实测10欧!

应该是91年的吧?

200K档测50K的电阻调到26K就满显了!

20M档测100K显示1M

2M测100K显示1M

1欧

15欧的电阻用其他表测也是13欧左右,这个算正常!

2.1k电阻!

2.1K电阻!

2.1K电阻!

2.1K电阻!

有说7129A好些好在哪呢?

网友:
比美女相片多。

网友:
全硬封,赞,这也是当年贵的原因吧!

网友:
功能挺全,连测试频率都有,里面芯片不少,看着不错,不过这外壳看着不咋的

网友:
这板子设计的不好。很多直插件要为转盘让空间。

网友A:
我觉得还是检查一下分压电阻吧。要怀疑分压电阻有没有被人更换过。

网友B:
这表有点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检查一下分压电阻吧。要怀疑分压电阻有没有被人更换过。

好的,在查查看

网友C:
楼主可以找《便携式数字万用表原理与维修》一书,对照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有点年头了

芯片91年,屏幕92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找《便携式数字万用表原理与维修》一书,对照修理。

那是不是要花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要花钱?

网上应该有电子版的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应该有电子版的下载。

好的,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学习一下

学习啥呢?我还没修好呢!

网友:
长见识了,比我都大的万用表。

网友E(2023-04-18):
根据原理图跑跑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原理图跑跑线路

已经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