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 m4d 驱动板

楼主(2022-12-15):
有两个 都是同样的问题 上机电流很小 钳致在0.5a最大  马达不转 感觉像启动不了
换微型马达可以转 电流很小0.5a以下  正反都可以 有自停

是芯片问题还是 哪里的问题  求大神帮助  感谢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池问题?如果电池本身输出电流太小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吧?

网友B:
把所有的MOS管、三极管都换掉

网友:
电机是好的吗?
没问题的话示波器测一下MOS驱动

网友:
先换2只MOS试试

网友C:
两个都同样启动困难,是不是你用可调电源测试的?直流电源功率不够也会这样的,直接用动力电池试

楼主:
换了两个 问题一样的 都是n沟道mos    原来mos也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池问题?如果电池本身输出电流太小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吧?

这么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的MOS管、三极管都换掉

三极管的型号 不知道换哪种的   mos换n沟道的 其他没什么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同样启动困难,是不是你用可调电源测试的?直流电源功率不够也会这样的,直接用动力电池试 ...

谢谢你 用其他4v电池测试 居然转了  不过只能一个方向转

网友:
电池有三个接口,有一个是电池温度检查。我记得我当年是正极还是负极和检测端串联了一个5k电阻。
光接正负极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极管的型号 不知道换哪种的   mos换n沟道的 其他没什么要求吧

型号按丝印,去水货宝找啊,都有卖的。

如果怕不保险,水货宝找型号,去立创、华秋、云汉买。再不放心的话,就云贸泽、得捷这些网站上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按丝印,去水货宝找啊,都有卖的。

如果怕不保险,水货宝找型号,去立创、华秋、云汉买。再不放心的 ...

厉害 高手 谢谢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 高手 谢谢大哥

M4D实际上是从松下6225控制板上简化而来的,但7410/7411更复杂,都不一定修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