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好基友送了个上古玩具,大婶们帮忙看看这到底是个啥?

楼主(2022-12-15):
  朋友说是从 eBay 海淘来的,到手无拆无修箱说全,连同关税运费啥的总共 200 人民币出头。

  小弟不才,把丢弃多年的散装英语重新捡起来,才勉强查出来这货是酷冷至尊出的,上市时间在2003-2005年左右,上面的乔思伯 RGB 风扇是一起送过来的,到手第一件事就是怀着感恩和激动的心把它拆开,仔细检查一番里面的电路是否有故障,然后再上电看各项功能是否正常,还好人品爆发一切 OK,不然真就是白高兴一场了。

  晚上到家查了下资料,这东西的正式中文名叫做“酷冷至尊霹雳三剑客”(也有管它叫“火枪手”的),一个系列总共出过三个版本,我手上这个是最基(便)础(宜)版本,型号:LLC-U01,属于一代产品,支持风扇转速调节/监控、系统音量(声压)监控和系统温度监控三种功能,不需额外安装软件直接塞进机箱光驱位里就可方便操作使用,二代 LLC-U02 外观跟一代差不多,三个指针式表头显示内容改成了左右声道音量和硬盘读写指示,背光也从固定单色升级到了 7 色循环。

  至于三代 LLC-U03 ,无论国内外二手交易平台上基本都是有价无市,就算有人卖没有个2、3千人民币也是搞不下来的,不过这么贵的价格实用性却是三个版本里最低的,不支持任何硬件监控功能,唯一卖点是里面那个能够产生甜美温暖“胆味儿”音色的“大玻璃管子”,没错,这东西就是个装在机箱前面板上的“睾贵电子管耳机放大器”,声音好不好咱没用过不好说,不过看网上照片通电后倒还是蛮漂亮蛮有感觉的,等以后有机会咱也收个来玩玩。

网友:
拍了一小段试用视频,欢迎大家观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yODk4MDA3Mg==.html

网友:
风扇调速,温度监控的吧,安装到光驱位的,看标牌酷冷的

网友:
水冷控制器,外加散热端的风扇。

其实不超频的话,现在的处理器根本都不热,看看原厂送的散热器就知道了,越来越小。

所谓的折腾散热,无非就是为了折腾。

我电脑的破处理器性能低下,但无论玩什么玩意,包括核显硬压视频,温度也没超过60度;风扇用的是以前坛子里买的4热管小塔,换了AMD原厂双滚珠7里面4线风扇,设定40度以上风扇加速转,风扇就没加速过。

网友:
电压电平温度显示,电源输入,温度探头输入,324做电压比较器

估计看看背面线路板就可以了解大概了

网友:
没啥用,缺东西吧!

网友:
不错,好玩具,做工不错。

网友:
电压温度指示我是认识的,那个db是噪音?

网友:
外观高大上。

网友:
发骚机箱用的吧

网友:
感觉就是几个电信号显示,是一种新的创意而已。

网友:
没看出来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好基友送勒个上古玩具,大婶们帮忙看看这到底是个啥

网友:
散个热,整这么大阵仗

网友:
友送勒个上古玩具,大婶们帮忙看看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