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货两只新飞墙壁开关插座

楼主(2022-12-15):
也没啥拆的,就是墙壁插座而已,里面大同小异,很便宜2个才1.6元,其实本不是很需要,这价钱我也没忍住,好在背面是塑料的,确是不喜欢后面铁的那种,

另外10号帮坛友买的2.8的烙铁现在都没发货,客服说圆通到重庆疫情管控快递不接,同时我还有2个中通快递到了我这里都显示受疫情和交通原因可能延迟派送,而韵达一直正常配送

补图:掰开给你们看

来个正面照,看起还是可以哈

接线柱是螺丝直接压接,还有一种是螺丝收紧下面的压片,我也不知道哪种好?

开壳要四周都要撬

貌似应该还有一张开壳后的图,找不到了

仔细看是2种颜色的铜,大家知道什么铜不?

这个接线柱和螺丝都是铁的,这个正常的

下面看下铜片细节

0.6MM厚度

到开关的铆接连接片,还挺紧

开关触点

2个插头没有碰头

不知道怎么样,我认不来这些,感觉铜片还是硬没有那么软,不管2插3插进去很紧很稳接触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没那么松,开关手感适中吧,2插也有安全门。这个价我觉得还行,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
貌似质量不错额@

网友A:
现在快递是有点不正常,时效不能保证了。

网友:
都没拆机,关键里面长啥样。

网友:
这种插座不经意间就搞出一堆了,往往是有签到红包时就入手了一个

网友:
不拆开看看吗?

网友:
后面塑料的看似很安全、很舒服,如果用它个上十年的话,还是铁的靠谱。塑料容易老化碎裂,啥牌子都一样,程度不同而已

网友B:
我前几天刚收了一个,1分钱撸的,路上飘了20多天才到

网友:
你倒是拆啊,拆下来量量铜片厚度、打火机烧烧是不是铜片

网友:
能用就行,铁的多

网友C:
一块五的红包1.6买了很多航模电源接插件XT60,据说镀金的,接触电阻特小……
然而也是吃灰,最近都让红包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刚收了一个,1分钱撸的,路上飘了20多天才到

1分钱我倒是收了个SOP14转接板,就是8139老是在坛里推来推去的RTX8025时钟芯片改来改去的那种,结果我还不知道啥时候改呢

网友:
价格合适,囤插座备用,快递不正常,红包薅的不着急就等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快递是有点不正常,时效不能保证了。

是的,好像由于疫情原因影响了快递,要消杀来去,以前听说的,但有些快递正常

网友:
2个才1.6元,真的很便宜!
车在哪里?

网友:
这种开关部分最容易坏

网友:
1.6元买2个,质量肯定没法说了。这样的产品反正我绝对不敢用。除非亲自验过确实是天上掉下的大饼。人家拆迁的老房子里好多不怎么用的插座绝对比它可靠。塑料看似绝缘好,但这种产品所用塑料应该不防火吧。如果100℃就变形了甚至化了,岂不更惹人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1分钱我倒是收了个SOP14转接板,就是8139老是在坛里推来推去的RTX8025时钟芯片改来改去的那种,结果我还 ...

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块五的红包1.6买了很多航模电源接插件XT60,据说镀金的,接触电阻特小……
然而也是吃灰,最近都让红包烂 ...

应该不是镀金的吧,镀金的一般也不用在插座上,还不如镀银呢

网友:
价格是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