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主板上有些元件太小了,拆焊这些元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2-12-15):
有些元件比米粒小很多,比沙粒大不了多少,
甚至跟沙粒差不多大小

这种元件拆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网友A:
0402或更小的手机主板上用得多……
吹的时候记得贴保护胶带否则吹走了找不到的
最好是电子摄像头,倍率大的放大镜工作距离太短了,不方便操作……

网友:
风枪小风量吹,烙铁太小的不好焊

网友:
用风枪注意风别开太大,别的没什么

网友:
修主板和手机的都是精细活。

网友:
小心细心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02或更小的手机主板上用得多……
吹的时候记得贴保护胶带否则吹走了找不到的
最好是电子摄像头,倍率大的 ...

你拆焊小元件用的哪种电子摄像头?要盯着电脑屏幕拆焊么?

网友:
电脑主板还不至于用摄像头,直接拆就行了。话说电脑主板的零件很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拆焊小元件用的哪种电子摄像头?要盯着电脑屏幕拆焊么?

其实只要习惯了,盯着屏幕跟盯着料板一样的……

网友:
用热风焊台吹,有锡挂住风小吹不跑

网友:
一般这种小原件也不拆

网友B:
基本上是显微镜下中速热风枪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要习惯了,盯着屏幕跟盯着料板一样的……

你用的哪种电子摄像头,放大倍数多高?可否放个图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是显微镜下中速热风枪处理

不是放大镜?你说的显微镜啥样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哪种电子摄像头,放大倍数多高?可否放个图大家学习一下

我还没有用呢,有放大镜,但是倍数高了焦距短无法操作,倍数低了0402看着费力。
有一个退役了的数码阴道镜的摄像头,准备把它弄过来整一个。到时候发个贴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有用呢,有放大镜,但是倍数高了焦距短无法操作,倍数低了0402看着费力。
有一个退役了的数码阴道 ...

阴道镜可以管道内窥,又没放大功能,拆焊的时候用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阴道镜可以管道内窥,又没放大功能,拆焊的时候用不上

不是那种。我们的比较老,像枪机,只有AV和S端子输出,带变焦带一圈LED照明。像素只有几百线,但放大效果蛮好。应该有十几倍的放大,工作距离30-50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种。我们的比较老,像枪机,只有AV和S端子输出,带变焦带一圈LED照明。像素只有几百线,但放大效果 ...

30-50cm的距离,还能放到10几倍么